紧急求救~旧的USB-LINK接到FC1212-P后连到电脑,软件黑 ...
紧急求救~旧的USB-LINK接到FC1212-P后连到电脑,软件黑色,没有反应。

楼主(2012-01-16):
RT。这是怎么回事呢?FC1212-P通电的

网友A:
遇到过把其他模块都分开 然后电调拔掉试试

网友:
我左右两边都没有接东西,然后模块也都去掉了。只留下一个FC1212-P和4pin线连着。

网友:
发现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不要直接安装新调参从早的升级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