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飞控会莫名其妙反舵!

楼主(2012-01-16):
今天FPV, 正常飞了两个起落,第三个电池上电后检查舵面,方向和升降莫名其妙地反向,拔电重新接电后正常。要是检查疏忽必将炸机!不知其他玩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是什么原因? 也顺便给大家一个提醒。
补充: 是H飞控。开发者主动回应了这个问题,态度值得肯定。FPV飞控作为一种新产品,难免存在各种不足。只要认真对待用户的反馈并尽力改进,必能不断完善。飞控所要追求的首要目标,本人认为不是众多眼花缭乱的功能,而是安全性、可靠性。新功能的研发,应当建立在原有产品已经成熟可靠的基础上。

网友:
我还发现出手没出好,炸地上,一试炸死机了,打舵都不动,重新接电就好了,还有上电时有接触不良,不是一下接上也有可以死机了,重接一下就好。这应是算不上什么毛病,上电后定要试试舵面的情况的。

网友:
不管何时何地,要养成每次起飞前打舵检查的习惯。:loveliness:

网友:
什么飞控啊 说的不清楚

网友:
什么控。提醒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 牛逼了~~不过模拟器里模拟故障所有方向全反我也是能飞的

网友:
注意~!如果是H飛控,突然出現反舵,就要檢查一下,GPS天線的信號線是不是虛接了!之前我也試過一次,在地面測試把GPS拆了,通電舵面都反了,我以為控失憶,把舵機調正後,把GPS接上,發現又反過來!

网友:
如果是H飞控的话,给大家带来困扰,对不起,
猜测的原因:电调电容充电时的电流比较大,T插不是一下插准通常都有电弧,电弧的频带比较宽,又是沿着电源线进去,可能干扰了芯片的内存。
我打算年后买个示波器,找问题或者看视频干扰纹波什么的都会比较方便。

网友:
这个态度很好啊!支持!

网友A:
瞬间变宣传贴。。。

华丽丽的转身。

网友:
H飞控还不错滴

网友:
 H飞控态度不错!

网友:
这售后服务没的说,第一时间跟上解释并说明,让人放心

网友:
几米兄的确不错,不仅仅是商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瞬间变宣传贴。。。

华丽丽的转身。

卖家态度的确很好,人家还没说是啥飞控就已经道歉了

不过市面上会莫名其妙反舵的,就H一种吧?

网友:
我刚进料H啊。有点可怕啊。

网友(2012-03-29):
我发现就是在电源没有一次性插稳出现的情况  所以 每换一次电池要检查舵面 何况几米指导里说每次上天之前都要检查的

网友:
我也遇见过,重新通电后又正常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每次起飞前要检查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