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60驱动板热转印再升级

楼主(2012-01-16):
热转印双面板 过孔金属化难弄 早知用0805 贴片的了 简图: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重新曝光

调整大小 重新曝光

调整大小 重新曝光

调整大小 重新曝光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就是没信号热转印双面板。。。。。唉。。。 做得很漂亮~

网友:
发一个打印文件也跟你学学玩玩. 574630121@QQ.COM

网友:
三氯化铁腐蚀的?

楼主:
应网友要求发PCB文件 请用AD9打开 设计的不是很好 自动布线的没做修改 有空再优化优化

文件名: CNC接口板100X150.rar
描述: CNC接口板100X150.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1dbdf44a-4273-11e1-8068-0015c55db73d/

文件名: 单轴6560.rar
描述: 单轴6560.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2a17a6e8-4273-11e1-ac12-0015c55db73d/

网友:
楼主键盘可以丢到洗衣机里洗洗了

楼主:
帖子那么快沉了 年初老下雪 哎 无事继续DIY 雕刻机电控

网友(2012-11-16):
我顶你楼主,无私的精神。

网友:
能弄双面电路板,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我还只会弄单面的

网友:
据说铜版纸热转印效果最好。其实主要是铜版纸表面涂层和内层容易剥离,可以弥补不干胶离型纸墨粉厚度不够造成的铜箔点蚀问题。小的板子我用不干胶离型纸转印两次,基本上也能对准。

网友(2013-01-26):
塑封机器 和 步进电机 都一样的,哈哈

网友:
回头也自己做一个玩玩。

网友A:
过孔金属化和正反面的对齐有什么好的经验吗?我总是做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过孔金属化和正反面的对齐有什么好的经验吗?我总是做不好。

0.5mm单面板两张分别制作,再粘合,不用担心对齐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0.5mm单面板两张分别制作,再粘合,不用担心对齐问题。

谢谢了,那过孔金属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那过孔金属化呢?

业余条件无法做金属化过孔吧。
我的做法是布线尽量在一面,然后用跳线,实在不行才用过孔,过孔用0.8mm的铜丝剪2mm两边焊上。
淘宝上有种铆钉型的过孔,就是成本高点。

网友:
谢谢lz共享!学习了

网友:
我用兄弟的激光机打印这个伤了两个硒鼓

网友(2013-05-03):
引用 楼主:
应网友要求发PCB文件 请用AD9打开 设计的不是很好 自动布线的没做修改 有空再优化优化

文件名: CNC接口板 ...

    顶楼主,好手艺,按楼主这驱动电路做出来实际使用效果怎样。没控件楼主下文???也想照楼主电路做一套来玩。只可惜我没AD9.只有99se,不知那我可以转换下。。。。。

网友:
请问楼主,怎样测TB6560驱动57加长3A电机时的真正电流,我的怎么在堵转的时候都才1A的样子,一体板设置的是3A驱动

网友:
楼主可有做好的板子 可以是空板  有意自己做一套 或提供详细资料 谢谢

网友:
做得好!这个要顶!

网友:
如果是插件的,双面的倒容易了,把连接两面的线尽量走在电阻脚上,焊时直接双面点锡就可以了,插的IC在不用座的情况下也可以两面点,电容电感LED这类的看是用什么样的元件,有的也能两面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