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请进 !

楼主(2012-01-16):
新入KT板苏35.
因为平尾是分开的。做联动插跟碳杆可以实现,但我想用两个舵机(或者多点)实现混控(或者是联动)应该怎么做。舵机安在什么位置?用接收机的哪几个通道?(我用的是futaba的8FG)

su35 有鸭翼.jpg.crdownload

楼主:
我也说不太明白。反正平尾和副翼一样,不是一个方向动的。(可以左高右低或者右高左低)

网友:
见过水平尾翼混控的。。。未研究过。

网友:
腰推机,水平尾翼在桨的风区内,两个舵机用飞翼的混控方式(接1、2通道混控),高低速的舵效都蛮好滴,不用开副翼就可以了!还能省两个舵机,减重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