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12-01-16):
我把50油机改成电的了 ,结果飞行重量达到了6斤(为调重心加了配重,而且加在防火墙前面,已经最前了,
电池
在防火墙后面),
电机
4250 kv510, 14*7E桨,航线还行, 3D动作就难做了,肿么办????50E的标准重量是多少?

网友A:
肿么办?改回油机!!!
电机50E在2公斤多一点。不过话说回来,你的50油机3公斤重也够狠的。
如果改电贼心不死的话,不要加配重,加大电池容量更实际。好处不仅仅是增加留空时间,更重要的是放电能力得到了提高。

网友B:
配重是浪费呀,换更大功率的电机和电池更实际。然后想尽千方百计减重

楼主:
标题
谢谢,看来要换成70e的动力配置

网友C:
顶个,必须地

网友D:
!
最佳办法,换5050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