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的钻铣加微进给,和我的工作间

楼主(2012-01-16):
钻铣,车,蜗轮.蜗杆都是本坛买的,稍候上图不知是否成功大家不要见笑

图上蜗轮蜗杆50买的

图上蜗轮蜗杆50买的

楼主:
用钻时,右边两颗螺丝拆开往上顶,前面是中间固定活动的不用多说大家也会明白,手轮改天做

楼主:
钻铣

150公斤

本坛买

本坛买

楼主:
另一处

另一处

另一处

另一处

楼主:
钻床

前几年

前几年900买

前几年900买

楼主:
雕刻机

雕刻机

雕刻机

雕刻机

楼主:
来自本坛

来自本坛

网友:
楼主还是有米的啊

楼主:
车附件

附件

车附件

车附件

楼主:
另一角

另一角

另一角

另一角

网友:
楼主有米有空间  设备比我的强  我正在研究做小雕 羡慕有米有空间的主  在有时间DIY就更完美了

网友:
工作室不能

楼主:
车附件

车附件

车附件

车附件

网友:
有创意。调查一下谁卖他的蜗轮蜗杆。IBM音箱386的15年以上了。我也有。

网友:
为什么要把轴承焊上去,既然有车床为什么不做个轴承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家伙还挺全的高档 不错  继续努力

楼主:
两边固定轴承的是切两块角铁,大薄了,轴承座罡用镗刀镗的深度不够只好焊一下

网友:
车床和车刀好像不般配?

网友:
小床子是什么牌子的  型号  价格都说说呗

网友:
微进给的离合有点麻烦,要卸后面的两个螺丝啊。

楼主:
都是12的刀,可能微距拍的看上感觉很大

楼主:
小床是c6123,前段时间有位模友小狗得病了急要用钱我就帮他买下的

网友:
标准的5i之友,毒友,米有 轴承似乎不该焊,离合装置要补上就完美了,可在铜涡轮中间加一个带花键槽的套,压杆向左推蜗轮蜗杆结合向右拉涡轮脱开,脱开后正常手动.

楼主:
谢谢楼上武士伊的建议,可上张原理图学习学习吗?

网友:
上百度打”花键轴图“看一下就明白了,到旧机电市场有可能淘到尺寸差不多的就行,二十块左右就搞定了,你肯动脑又肯动手一定会成功的

网友:
方法对,但做法不对,可参照万用表老前辈所展示的铣床拆解全图,照葫芦画瓢,简便快捷,美观大方。如果是因为自己的车技不达标,建议可把此类工作再往后面放一放,欲速则不达。你日后达到一定水准的时候,这个微进给你自己就会把它毁掉从来的。焊好像是很快,是啊,这轴承使不坏,忽略不用换,但我不欣赏这莫干,有悖于机加的风格。

网友:
顶一下这个工作室

网友:
 能想到改进就是进步,还可以进一步改的更好些。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我己有台钻床了,所以简单改一下凑和用一下就行了,确实有很多缺点,等以后有时间慢慢改进

网友:
其实你的离合器可以将涡轮轴以及两个支撑轴承做成一体的,在一端做一个旋转轴和机体连接,另一端可以绕转轴旋转并且可以锁定,这样在平常钻孔时,涡轮轴就可以脱离涡轮了,这样做的离合器就不要太多的改动原机体的设计。

看看下图的改法是否合理?

楼主:
续传我小车房的装备

续传我小车房的装备

等离子切割机

等离子切割机

楼主:
氩弧,电焊,钎焊

氩弧,电焊,钎焊

楼主:
全貌

全貌

楼主:
续传

续传

碰焊机13KW

碰焊机13KW

楼主:
续传

续传

小日本制造

小日本制造

网友:
33楼好招。看一下我改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应该在涡轮上面加一个移动涡轮,离合涡轮蜗杆的装置。方便一点切换微进给和快速进给
。。

网友:
LZ 蜗轮齿少,蜗干大,比例小,这样修改,那就失去了微进的意义吧?

楼主:
回楼上是1比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在涡轮上面加一个移动涡轮,离合涡轮蜗杆的装置。方便一点切换微进给和快速进给
。。
  这样不行蜗轮移不出的,蜗轮两边高于中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是1比50的

怎样看也不可能是1:50吧?
看上去オ只有二十多齿.

上面的是1.5模 30:1
下面的是1模 40:1
看LZ的蜗干齿距,像是1.5模,
若50:1的蜗轮,直径应该就有80mm,

网友:
高手出主意 楼主只要达到效果,,,,,一步一步走吧

楼主:
回45楼,蜗轮直径70MM的

网友(2012-02-28):
引用 楼主:
前几年
丰满的工作间啊,六楼图片左边那些装零件的盒子和架子叫什么名字啊?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2019-11-27):
回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