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买飞越500请大家帮忙参考下

楼主(2012-01-16):
玩4通小飞机和
模拟器
已经一年多了,技术有一定的提高,想买架大的玩玩本来想上450的,后来想想直接上500吧,YT的买不起,看了飞越的有500CF和ESP2种,价格差200,ESP是轴传的且是全金属,CF是皮传的不是全金属,我想买皮传的但是想要全金属大家帮我看下CF和ESP差多少金属件,升级的话合算吗,还有没有别的方案

网友A:
上500的话,电子设备上好像要求更高了吧

网友B:
500皮传吧
把螺丝换掉,其他OK!

楼主:
什么螺丝啊能具体说明下吗

网友C:
425其实也是不错的练习机

网友D:
建议上450

网友E:
YT的500买不起的话,就不要买500了,500炸机可是比450贵好多,电子设备也不便宜

网友F:
为啥500呢 450便宜啊

网友G:
建议飞450 我500投资好一笔了

网友H:
过度一下450先

网友I:
建议上500好

网友:
不要只考虑新机的价格,多考虑后续配件的价格。LS的建议你上450没错,要非主流的话只会花更多的冤枉钱。
我敢说LZ你直接上500的花费比先上450再上500的花费要多得多

网友:
不要想当然的觉得自己4通机机飞得很牛了就能一下子飞好6通机机,且不说飞,只说调机就不是和4通一个样

网友J:
建议直接500 就是电池贵一些

楼主:
预算在2K左右,稍微超一点也接受

网友K:
建议上450吧!悬停都过关了直接上600 700!上了500你还是会奔向600,700的!

网友K:
还有上450的话还用无副翼的 维修简单 炸机成本低!新手没人带的话买个好点的.

网友L:
500没有450多人玩啊。

网友M:
如果你飞过YT500和飞越500,你就有钱买YT500了,除非你决定不买,要买,你勒紧裤腰带,不吃不喝也会买YT500,因为差别太大了。大家别骂我是YT的托,我只是说个人体验,我之前飞飞魔士450,觉得不错,后来买了YT500E 无副翼,顺滑程度差别那个大啊,其实单机YT500也没贵多少,以后主桨,尾桨,尾轴,脚架用飞越的零件,飞行成本也一样,除非你总炸主轴横轴这些要用原厂的件

网友:
同样推荐450,450就是新手练习用的,以后练好了直接上600,700油了

网友:
一步一步的来,4通飞机虽然可以练基本技术,但4通和6通不同机型手感完全不一样,建议你不要跳级,先450,以后再500

网友:
楼主干脆买个YT的450算了

网友:
LZ还是乖乖分两步先后走,第一步上450练技术,水到渠成了直接上700!

网友:
有升级打算就先买450.等技术高了直接升级到700.只想玩小的就买500.500的稳定性和动力比450强很多.而且500的价格比450贵不了多少

网友:
425(500级的)空机460
电机电调400
3001*3 9257*1 600
GP780*1 300
电池
这个配置,装机调试完美,可以飞到倒飞悬停航线,但不适合暴力抽

网友N:
500的副厂配件价格和450差不了多少,500却有大飞机的手感.浮力和动力,稳定性也比450好,炸机成本却和450差不多,支持上飞跃500.

网友:
亚拓450 sport v2,2140元,亚拓450 pro v2,2600元,高级套装,,应该比飞跃500便宜,

网友:
新手飞500?  450的压力就不小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500的副厂配件价格和450差不了多少,500却有大飞机的手感.浮力和动力,稳定性也比450好,炸机成本却和450差不多,支持上飞跃500.
 我也赞同这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也赞同这说法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