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是如何调直雕刻机的XY垂直度的呢?

楼主(2012-01-16):
特别对于那些大行程的机,没有这么大的量具。

目前为止我知道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画一个大大的正方形,然后量两对角线长度,第二种是画圆,然后量直径

  各位还有什么办法呢

今天下午画了个长方形 ,700MM左右,对角线差5MM!!!

网友:
要精確的量出你的對角線則需要更大的量具

网友:
有些精度和形位公差,可以用母机在制造的时候,从工艺上控制.

网友:
自己不是专业造机的,一般那里舍得去买大型量具.

网友:
自己DIY的机器,一个校表搞定。三轴打表就行,没有楼主你想得那么复杂。

网友:
你可以弄一根很长很长的圆柱形物体.

网友:
不严格,就直角尺

网友:
我也学习一下,大家都说说,我是先找个基准的参照线,然后以这个参照线为准,用尺量,或者用眼睛去看(精度不是太高哈,太高的估计还是要专门的量具)

网友A:
首先都需要一个标准直角,另外不明白地板说的仅靠一只表怎么矫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个问题~~也是只能在要求不高下弄,如果找个小的直角量具,在短行程内精度会保证,当行程放大几倍后,SIN角对着的边长度会差很多~~
而对角线又太长,用好点的卷尺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都需要一个标准直角,另外不明白地板说的仅靠一只表怎么矫正

不不需要什么标准直角啊,校到三轴互相垂直平行就是最好,给你一个标准直角,那你这个标准直角放在那里呢?标准直角与那个面作为基准垂直平行呢?

网友:
 很多机子是铝和PVC的吸不上,要想办法把表装上

网友:
 有条件的可以用方尺+表测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框式水平仪

网友:
我知道,但不说。直接路过

网友:
能造机 不会用校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X轴跟Y轴,还有Z轴,互相90度坐标,没标准直角,如何调整?

我上的图也没有表达清楚,还有Z轴横梁校准也没有画出来。我的方法是先校准Y轴运动方向,与Y轴和Z轴垂直方向(也就是Y轴和横梁水平面)只要校好这两个面就好办了。不是吗?可能我表达得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搬櫈子,冲好咖啡,来学习,看看这个 不需要什么标准直角,是如何调直雕刻机的XY垂直度的。

好,正好我也有时间。你想我怎么表达给你看你?  如下图,你认可我这样可以把Y轴校准吗?

网友:
首先平台要是基准面--粗调--框式水平仪----看缝隙透光--细调各轴打百分表--OK

网友:
也就是XZ轴都以工作台为基准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乱兄,别急,三人行必有我师。老师傅的经验,是我们从书本上学不到的。等高人指点吧。

估计MON在喝着咖啡,等看我笑话。

网友:
XY的运动水平面及垂直要一起校直,否者光校垂直是不行的,检验平台和方箱是少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哈,没呢,师傅热心人,图文并茂。受教了。但还是没弄明白这个90度坐标是如何确认的呢?看上面的教程,只是调整台面平衡而已啊。

师傅就不敢当啦!都知道MON是高手中的高手。我也只是冒充一下而已。

你说的90度坐标这个图已经有说明。

网友:
就目前大机器只能用大的直角量具,没听说还有其它方法!要不量具厂不要关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可能没彻底理解直角度的概念!一共三个xy xz yz,你那样的方法是不正确的!请再仔细分析!

网友:
如果机器导轨直线度够得话,一个边长100MM得直角基准就可以调好三轴垂直了,如果导轨直线度不够好,再大的量具也白搭。工业床也顶多300MM长调到2个丝之类的方式来调垂直度。对于带座圆规 没有靠山的方轨 直线度超过5丝太容易了,要求那么高有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