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FUTABA T7C 是不是 不能定速油直

楼主(2012-01-17):
小弟一直用的FUTABA  T7C  最近把600N 换成了3GX  看了控里面有定速这项功能! 但就是不能让油门定速! 现在一直用的是3D模式的80%油门直线!我就一直没弄明白 定速功能和一条直线的油门 有撒区别??? 单从直观的来看 用了定速只是能看到油门舵机会不停的上下抖动!而把3D模式设置成一条线 油门舵机会一直保持在80%上 不会动!!请路过的高手 指点哈迷津!!谢谢!!!

网友A:
增大螺距后,旋翼的阻力增大。如果风门保持在同一位置,则表示马力不会增大,转速就降低了。
螺距变小时,旋翼阻力变小,转速就上升了。
用了定速器后,无论螺距增大减小,转速都能保持在设定值左右浮动。螺距增大,自动加大风门,把马力提上去。
至于你为什么没有设定成功我尚不清楚~没有用过FUTABA的控。
弱弱的问,你装转速探头了没?安装磁铁了没了?

网友B:
等高手来解答 align6600 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高手来解答 align6600 咋用的

ALIGN6600可以参照ALIGN RCE600来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大螺距后,旋翼的阻力增大。如果风门保持在同一位置,则表示马力不会增大,转速就降低了。
螺距变小时,旋翼阻力变小,转速就上升了。
用了定速器后,无论螺距增大减小,转速都能保持在设定值左右浮动。螺距增大 ...
明天 我把大浆拆了 再试!!谢谢你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