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B6来充电动车12V24Ah铅酸电池

楼主(2012-01-17):
家里有个电动车的12V24AH铅酸
电池
,想带到外场对锂电池充电,可不知怎样用B6对这个铅酸电池充电、12V24AH能做外场电源吗?知道的大侠们给小弟说说、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先用给B6接入外接电源对蓄电池充电,然后把蓄电池作为供电电源接入,就可以对锂电池充电了

网友B:
铅酸电池充满电多少V。。B6应该是可以的。。用不平衡方式。。调成3S的。。。。就是不知道铅酸电池过充会不会出问题。。楼主要先搞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C:
充电器中有个pb模式,你试试调成6s刚好12v

网友D:
用PB模式,调到12V,电流可以大一些,充满会自停的。

网友E:
外场就用电瓶充

网友F:
外场可用电瓶给锂电充电,B6电源输入端接电瓶+、—极,输出端接锂电池,调到相应的电池节数。

楼主:
12V24AH做外场电源会不会电流过大对B6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D:
LZ家的电器还连着发电厂呢,电流更大,也没见烧坏。放心吧,电源更大都没事,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不是电源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