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玻纤板和尼龙板比较?

楼主(2012-01-17):
请问各位高手,是玻纤板更适合做4轴还是尼龙板?还有谁更重些?贵一些?

网友:
尼龙材料应该在一斤15元左右。。。。。。。。。。。。。。。。

网友:
尼龙不好加工吧。。 雕刻机会粘刀
玻纤会好加工一些

网友:
都重 要么碳纤维 或者铝合金

网友:
要是在普通铣床上面可以用白钢刀具,就是高速钢的铣刀就可以,如果是加工中心或者数控铣的设备上,可以考虑使用大螺旋角的无涂层硬质合金铣刀,但是要求铣刀的后角要大一些,刃口一定要非常的锋利才可以,切削轻快一些最好!要是在数控设备上加工,可以考虑使用冷却液,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一定要注意铣削的方向还有工件被加工部位的刚性,如果进给过快小心容易崩碎!如果转速过快,而冷却又跟不上的情况下,工件容易被铣刀摩擦的热而熔化!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考虑加入风冷,也就是气冷,可以将被切削下来的尼龙屑迅速的吹走,这样也可以和好的防治了尼龙屑的熔化,起到很好的排屑的效果!

百度一下就知道, 还保密,服了!!

网友:
顶楼上的兄弟,顺便鄙视6楼.

网友:
八楼说得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