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飞机如何确定重心位置,重心对飞机有何影响,小白求教!

楼主(2012-01-17):
自制飞机如何确定重心位置,重心对飞机有何影响,小白求教!或者有推荐帖么?谢谢

网友:
确定不同两点,两垂线找交点便是重心。 悬挂法

网友:
根据翼型和飞机的气动外形来确定重心位置~~不同结构的飞机重心自然不同,楼主潜水还不够

网友:
飞机的重心一般在机身的机翼那段中,飞机的结构不同,重心点有所不同。

网友:
我调试飞机的方法供LZ参考

1.飞机制作完成后,只安装舵机,其他设备都暂时不装,将付翼、水平、方向的舵面调至0度。

2.根据预定重心A用橡皮泥配平。
3.手抛滑翔观察飞行姿态,调整重心, 能滑翔8-10米就OK了。
4.从新测量重心在机翼的位置并做好标记B
5.去掉橡皮泥,安装全部设备,依B重心为准,调整电池位置,配平。(依我的经验头偏重一点点更好飞。)
6.完成以上步骤后,就可放心试飞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机翼用橡皮筋套上,套在机翼两侧根部,然后用一根小细线穿过这两根橡皮筋,固定在机翼前沿三分之一处,不同飞机略有不同,然后吊起飞机,看中心在哪里,即可调节。

此方法适用于上单翼和中单翼,下单翼二战类可能不太合适。

楼主:
重心找到后,在装上发动机(尤其是游击,很重的)岂不是重心又向前偏移了?我感觉是不是把所有东西都装好后在调整重心啊?

楼主:
我感觉飞游击一定要先装好发动机(游击发动机比较重),然后在利用电池,接收机一类的东西在飞机上不段的改变位置然后逐渐的在配平,确定好重心,我不知道我这种方法是否行得通,求高手鉴定 ,本人纯棒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