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G996R舵机用的电机坏了,这个电机是什么规格?

楼主(2012-01-17):
RT。
舵机死了,查舵机板好的,电机损坏,拆了,电机内转子和外转子太紧了,转不动,不知道咋回事儿
想换个电机,但是不知道电机型号,淘宝也没有卖这个的
测量数据如下:

电机长:23mm,计入台阶27mm
电机外径:17mm
输出轴径:1.5mm
输出轴长:3.5mm

或者,谁有这个?
谢谢。

网友A:
这是圆形130电机,见马步迟的规格书
http://www.mabuchi-motor.co.jp/c ... cgi?CAT_ID=rf_130ch
我在淘宝上帮你搜了,没有合规格的。
不过你在郑州东明的淘宝店,可以找到1817(020)的电机,小是小了点,但可以通用。

另,我有一个MG995的尸体,刚好电路板烧掉了。你要?

网友:
我的电刷也坏了
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网友:
我很多MG996R,请问LZ用多久挂了,飞了几个起落?

楼主:
我买回来就是死的
呵呵
还没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圆形130电机,见马步迟的规格书
http://www.mabuchi-motor.co.jp/cgi-bin/catalog/catalog.cgi?CAT_ID=rf_130ch
我在淘宝上帮你搜了,没有合规格的。
不过你在郑州东明的淘宝店,可以找到1817(020)的电机, ...

看样子就是这个电机
你的坏的多少钱?

你要是想修好了
到淘宝买块板子就行,原装的27块,还有旧的舵机板,5块钱就买了。

网友:
标题

辉盛的舵机用的马布奇的电机?

网友:
这么玩舵机太累了吧!

就是讲究节约的话也建议:买新的舵机用,等坏的多了再换零件凑出好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