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关于三轴系统,各位帮我看看啥问题哈

楼主(2012-01-17):
机型:飞越450sport  一般的电机,40A电调,斜盘933,尾舵8910+,2801pro,有以前有副翼时无数起落、炸鸡
最近闷骚,换了套飞越的FBL+ZYX,根据说明书相关设置,把JJ调好后试飞

在飞机离地前,机身会往左侧倾斜,导致扫桨,已经2次,由于第一次飞无副翼,不敢大油门推飞,怕jj没调好

螺距曲线:-2   6   12

ZYX放在机身左侧竖立,

各位帮我看看,是啥原因。~~~~~~~~~~~~

网友:
补偿反了

楼主:
关于楼上说的补偿的话,电脑设置图不是很清楚,

我的理解是:机身往哪边倾斜,十字盘就往哪边升高,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例如:机身往左侧倾斜,十字盘就往左侧慢慢移动太高?

是不是我的理解反了?不好意思,第一次玩这个三轴:loveliness:

网友:
检查三轴初始化后十字盘是否水平(与地面比较) 、、检查三轴修正方向、、、检查舵机一致性、、、、、

网友A:
我第一次飞3轴也和LZ一样(虽然不是一个牌子的),其实设置都没错,是3轴本体上的两个感度调节没打开。打开后就一切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飞3轴也和LZ一样(虽然不是一个牌子的),其实设置都没错,是3轴本体上的两个感度调节没打开。打开后就一切正常了

  感度调节打开?还真没看到过这个东西,在哪个选项里面打开啊?说明书没写啊

网友:
三轴补偿是反的  就是十字盘始终往水平方向补偿     前后左右 包括尾巴都是反向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