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FrSky LCD 顯示屏 /FLD-02

楼主(2012-01-17):
如果只買了雙向接收機和這個LCD,,,,
沒有買他出的一大堆傳感器,
它還有什麼信息/數據可在這個LCD顯示出來?

网友A:
会显示很多信息
接收机、发射机接受到接收机的信号强弱(RSSI);A1\A2的端口电压,好像还有接收机的电压

楼主:
謝謝visa解答,明白多些了,
那賣家就老是叫我買電壓傳感,和一堆傳感器,就是不答我的核心問題,,,,

网友B:
电压传感要的 不然只显示你的接收机电压 电池电压你测不到 要专们接传感器插A1或者A2上 不过那个传感器只有正负极 不知道单节的电压怎么测 我看说明上 最多可以显示6S单节电压 不知道怎么接啊。。。。

网友C:
传感器是需要的

网友D:
怎么是繁体字啊!@

楼主:
我想我現在只會用到它的接受信號強/弱的顯示功能,,,,,
遲些玩FPV機,才再買那一堆傳感器好了,,,,

网友B:
如果你的接收机是D8R II 新型的 就自带一个电压传感 在A1接口 不需要单买电压传感了

网友B:
用了两天了 。。。蛮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