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飞行中5号电机停转了什么原因求解!求解!

楼主(2012-01-17):
拍了一小段视频 稍后会有飞行视频!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大伙都在卖力干活,就这一个家伙偷懒。

楼主:
 我灰机 有一个电机不转了 请教大家一下啊 给看看是什么原因!飞着的时候差点没炸鸡!稍后发一个飞行中突然停转的视频给大家看看
!

网友B:
 那个电机电源线可能送了
可能靠信号上的5v在供电,这样推油反而就停了

楼主:
谢拉!我查查

网友A:
原帖由
Float
于 2012-1-17 13:04 发表
飞着的时候差点没炸鸡!!
那到底炸了没有???

楼主:
还好没炸鸡 只是5号电机不转了 我就及时降落了 不明白什么原因! 还得检查一下 控制突然停转的视频正常上传中..........稍后会发布一下!大家帮忙分析下,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网友C:
看供电 看电调 看电机连接

楼主:
5号电机空中停转视频

网友D:
回复 楼主:
给你个建议,把5号电机的香蕉头去了,直接焊死。我为这种情况吃过2次亏了。损失惨重。
估计你最后会把所有的电机都焊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