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叫 马头 呼叫马头·~看下我的线路图对不对~!?

楼主(2012-01-17):
看下线路图对不对 ~~! 4个XXD 2212KV1000  马达1047 正反浆4个 电调为XXD 30A 电池是2块4S 2200毫安电池并联~!

网友:
你就不能呼叫别人吗

楼主:
 请高手赐教~!

网友:
把信号线一分四,只要一个电调接上电源就是

网友:
LZ 你最好PM一下马老师 不然他有可能看不见你的帖子。。。

网友:
要是马头没来的话,别人让说不?

网友:
说话是门学问……

网友:
线路图是对的,下面是我给杂志投稿时画的线路图,供你参考。网上高手很多不一定要呼叫我的

按照老外的说法要缩短电调与电池之间的距离,电调与电机之间可以延长。
有的模友说需要挑断四个电调中的三个电调的红线,保留一个不然飞行会出问题。
也有的说不挑断,挑断了才会出问题。
以我做过的飞机所用的电调和接收机看,挑断不挑断没看到啥区别。你最好在地面做好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