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欲知道了为什么滚花一般不会乱

楼主(2012-01-17):
一、专业,工业角度来说

因为设计到加工都是国家标准,滚花是标准,工件也是标准,所以配合起来刚好,就像做螺丝,标准螺纹一样

二、业余情况

如果做的是非标的,而且恰好没有“不小心”挂靠上国家标准,因为花纹距离很小,所以几乎可以重合不会乱文

我们日常能见到的都是工厂做的,属于“一”的情况,所以不可能乱文,而自己diy的乱不乱也只有自己知道了。

网友:
这个说的有道理

网友:
原来如些啊

楼主:
知道了这些,以后“随便”做一个需要滚花的东西的时候,就尽量挂靠在一个标准尺寸上,好像整数尺寸就可以?这样成功率就高。

网友:
这就相当于周长刚好被纹距整除呀,是很难哦

网友:
还是没弄明白啊 我们的设计没有这么严谨。滚花不是切齿,滚花的工件外径产生了塑性变形。会自己适应花纹的节距。工件直径越大越不容易滚乱,直径小的工件可以人为调节一下,滚花后的工件直径公差要求一般都不严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专业,工业角度来说

因为设计到加工都是国家标准,滚花是标准,工件也是标准,所以配合起来刚好,就像做螺丝,标准螺纹一样

二、业余情况

如果做的是非标的,而且恰好没有“不小心”挂靠上国家标准,因 ...

这个未必要去做配合专业生产中一般只有滚花后直径和齿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里说的更细致

网友:
不纵欲就不会知道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专业,工业角度来说

因为设计到加工都是国家标准,滚花是标准,工件也是标准,所以配合起来刚好,就像做螺丝,标准螺纹一样

二、业余情况

如果做的是非标的,而且恰好没有“不小心”挂靠上国家标准,因 ...

我是冲的“纵欲”两个字进来的

网友:
滚花压力合适,滚出的花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