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 尾巴

楼主(2012-01-17):
我的尾巴还有小幅度的一抖一抖的    感度到了33了     求老鸟指引

网友:
软件确定没问题吗?
那就检查硬件,大抵都是在尾巴上有不顺或者干涉造成的

楼主:
3G  3.0版本的

楼主:
划套部分顺滑还可以的  尾桨夹 有一点点虚伪应该没事吧?

网友:
传动部分检查一下,看有没虚位和擦碰的情况

网友:
换尾桨或者在其中一个尾桨上贴个小胶布看看抖动大了还是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