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保护器新装法----放弃子弹头---降低重心

楼主(2012-01-17):
朗宇的电机质量还不错,但2212级别的一直都用那个长长的子弹头来做桨夹,感觉重心太高,容易产生共振,同样 的配置,用XA的电机就比朗宇要稳一些,我觉得桨和电机紧密连接肯定功不可没。昨天从朋友那里拿了几个桨保护器,拿手上比划了半天,想出这么个办法,不知是否可行。

我是新手,以下动作都是我DIY的,基本没有考虑可靠性啊强度啊之类的,发出来请大家拍砖玩,想仿效的同学要三思后行,注意安全。

看图说话吧。

网友:
感觉会打滑
再绑o圈吧

网友:
那桨和电机会不会产生摩擦呢?  是不是额外增加了电机的负载?求高手,我只是一个小疑问  不一定对哦

网友:
万一外场桨坏了,怎么办?

网友:
这样桨会打滑的。。。你试试看。没有轴向力,哪能锁死?

网友:
换桨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 我的用子弹头就产生共振,震动对飞控很严重,我都是用桨夹。。不过可以考虑改进改进。。呵呵

网友:
这个已经不是新装发法了,一直用桨保护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麽桨都好,先要做平衡测试及调较,震动会降低甚至到没有震动。

网友:
玩航模的精髓:瞎折腾

网友:
8楼的做法才不会打滑,
外场换桨也方便。

陈伯

网友:
yangs 的电机轴很长

网友:
这样桨肯定会打滑

网友:
这样装桨肯定会打滑

网友:
还是8楼的好

楼主:
先顶8楼一下,学习了,我也再加O圈保护。
今天试飞了一下,感觉还不错,抓在手里全油门来回晃了一会也没出问题。慢慢飞着试吧。

关于打滑的问题,应该不会,保护器锉了活口,不会和桨打滑,电机轴两边我都锉了卡口,正对着螺丝的平面,也有有效防止打滑。可靠性肯定不如子弹头,但稳定性肯定会有改善。

最大的缺点就是换桨不方便。哈哈。。鱼与熊掌啊。

生命在于折腾。一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