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原因?FC与电脑连上,软件没有反应?

楼主(2012-01-17):
从昨天晚上一直折腾到现在,真的是累了。
请问是USB-LINK是旧的,就不能与电脑连上吗 还是我的USB-LINK坏了?

楼主:
 真的是很无助,这种心情估计大家是不能体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昨天晚上一直折腾到现在,真的是累了。
请问是USB-LINK是旧的,就不能与电脑连上吗 还是我的USB-LINK坏了?

这种问题多半和USB的供电以及USB延长线的抗干扰性能有关,以下建议供参考:
1.使用优质的USB线(市面上很多劣质的USB延长线,信号衰减严重,供电也不足);
2.使用电脑后置USB接口(很多前置USB接口是通过劣质延长线从电脑主板引出来的,很不可靠);
3.严格按照升级程序要求插拔升级数据线。
祝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回头我也按照你说进行逐个排除。现在就等着abin送过来的link了,有好几种原因,分别是你说的USB口和USB线的问题,还有link有没有挂掉,还有就是驱动了。

网友:
问题解决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搞定了~感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