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天九接收机供电连接方法

楼主(2012-01-17):
新手求教:怎样给接收机供电 用单独的
电池
吗?还是连接飞控,请详细指教。谢谢!

网友A:
飞控???电调供电,

网友B:
如果是电动飞机 直接可以用电调供电 电调插到接收机油门3通道 如果是油动飞机 就需要外接供电了

网友C:
我飞电固的,接收不用单独供电,是通过电调供电的也就是油门通道…

网友C:
补充下,我也用的天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