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无线耳机就把模拟器变成无线模拟器了的方法!巨爽!

楼主(2012-01-17):
本人花50元买了一个无线耳机,红外的、2.4G的、调频的都行,就是不能要USB口的,要模拟口的。就是发射机插到音响或电脑3.5MM接口上无线耳机孔能听音乐的哪种!淘宝上多的是。
将我无线耳机拆开,买一个3.5MM耳机插头,把无线耳机扬声器线拆下,焊到3.5耳机插头上(最里面地线,外皮,中段接左耳机,最外面段接右耳机)买那种小的耳塞的最好,直接把线剪断焊上就行了,要是大耳机接收机在无线耳机里面的到麻烦。这样把耳机插头插到模拟器狗的插孔里!把无线耳机的发射机3.5MM 的头插到遥控器的模拟口就OK了!别忘了要把无线耳机和无线接收机的电池接上!哈哈哈
这样就能无线约束的玩遥控模拟器了!!!!

网友:
是啊,这样确实应该可以。因为控的模拟口的数据带宽很低,普通音频的带宽足够容纳了。

楼主:
无线话筒也可以改制!

原理大同小异!!

网友:
真控也是通过音频线转接usb的

网友:
一个模拟器,玩的这么高级。

网友:
不错,不过我买了个WIFI无线耳机,竟然会严重干扰家里的无线路由,影响上网

只要这个无线耳机一开,我的电脑就连不上家里的无线路由了

网友:
 好办法,上个图看看啥样的?

网友A:
请问这样有什么用?

网友B(2012-02-29):
10C的模拟器接口真坑爹 老是接触不好 买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006550121
这个 打算直接放到10C里面 想办法在隐蔽位置加个开关算了

网友C:
其实就是这个原理了,有本事弄成凤凰的模拟器,凤凰是加密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和你用神马模拟器都没有关系的 更和加密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何来的本事

网友D:
好,这样在平板电视上操作就不怕绊着线了,楼主真会想点造福魔友。

网友E:
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不错

网友F:
想法很好

网友G:
好办法,上个图看看啥样的

网友H(2013-02-18):
有空也试验看

网友I:
厉害!电子高手

网友J:
是啊,我们用的也无非就是个两头3.5的双通道连接线,只要能传送立体声的耳机或者麦克都应该可以传送这个模拟信号。回头我也试试,用在家里的大投影仪上,呵呵,再加上我的3d-dlp眼镜,投到120寸的宽屏,哈哈哈,想想就很爽,哪天试试。

网友J:
那种把声音转换成调频fm信号然后传输到耳机上的方式传输的能行吗?
有用过的没有?
如果行的话,这个可便宜多了,淘宝只要40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