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ky小lama四合一包装内的第三个旋钮

楼主(2012-01-17):
在加电的时候可大幅调节2个马达的转速比,解决锁尾。

楼主:
上图,看的清楚。

楼主:
互相帮助,摸索中学习。

网友:
真的假的  ??

网友:
呵呵!那个电位器最好不要动哦……
LZ知道那个小电位器在电路中起何作用吗?
若此电位器是用于让使用者调整锁尾的,哪厂家干嘛不与旁边两个电位器做得一样——包装壳上开个孔、印上相应的标识呢?
电子、电器设备上,凡事做在内部的、不能轻易地用工具触及并予以调整的微调电位器、电感、电容等器件,在没彻底搞清其功用的情况下,千万不可擅自调整。
以收音机为例,音量、调谐、音调等等,这些做在外部旋钮的都是用户可自行调节的,且无论如何调整都不会导致收音机损坏。但除此之外的、做在壳体内部的可调器件,那就是用户不可自行调整的,随意拨弄的话,就容易损坏收音机了不是?

楼主:
当四合一让你烦恼的时候,用它。玩模型就是要感动手尝试。出厂时是人调的,我就不信邪。

网友:
6楼只是不建议一般人都学着这样做的意思

不可否认有技术的都是可以自己焊接自己拆上拆下搞i的

网友:
可能是频率锁定微调什么什么的 可能调了有效遥控距离很近

网友A:
那个“隐蔽”起来的电位器,是调整陀螺传感器的偏置电压的。
依据不同的传感器,调整其偏压约为1~2.3V左右。
此偏置电压值会在单片机处理的时候予以“扣除”后,剩下的就是偏航时的修整电压了。
所以,图片中的电位器不是真正调整前后或上下桨马达比例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隐蔽”起来的电位器,是调整陀螺传感器的偏置电压的。
依据不同的传感器,调整其偏压约为1~2.3V左右。
此偏置电压值会在单片机处理的时候予以“扣除”后,剩下的就是偏航时的修整电压了。
所以,图片中的电 ...

网友:
顶
不断地探索中才能进步,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