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像cp这种动力比较差的小飞机怎么翻才能半径比较小?

楼主(2012-01-17):
怎么才能小空间翻?空中0螺距的时候惯性小掉高度很厉害,翻过来如果猛拉起来又会甩尾,所以只能飞到比较高才能翻,请问应该怎么操作?原厂,没改无刷呢还,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3个原厂
电池
飞起来都感觉没什么力,螺距一大就掉转根本没饭倒飞,翻过来就要落地了拉不起来,总共没用多少次,5,6个循环吧,是不是
电机
的问题?但是副厂电池就没什么问题,副厂240毫安,20c,原厂15c

网友A:
对螺距控制要求很高 除非用动力来弥补

网友B:
没戏,小鸡没动力和浮力

网友C:
如果用大机的手法翻小机的话一定会掉高度的… 有空看下我们深圳小鸡聚会的视频,就算是原厂没改的机也可以做到不大掉高度,问题在于小鸡的升力有限,想翻不掉高度的话关键是提前打负螺距…或好像我的技术不大行,所以唯有暴改动力,提高转速及升力…

楼主:
这样的啊,谢ls几位,田少,你们聚会的视频我看过,经常聚会,很欢乐嘛,哈哈,羡慕羡慕

网友D:
还不会翻用原厂三个电池普通航线都没什么力,三块副厂240毫安的反而够力。

网友E:
提螺距一开始提大点…

网友F:
螺距一定不能給大了,原廠電機轉速立馬就下去了。
我剛翻的時候是看著MCPX往下一直掉到地上(負螺距拉到底)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原厂电机扭力小,螺距一大掉转很厉害

楼主:
mcpx有35c电池cp只有25c的呀

网友G:
我想问一下。楼主的油门曲线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G:
100到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