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R6208SB 无码高清照+RSSI,必看! 标题要长~~~

楼主(2012-01-17):
RF芯片是ML2730,使用瑞萨 DF36087FPV 单片机,也就这样了。
对了,顺便提一下,T8FGS用的是ML2724。
这两种RF芯片都是双向的,看来日后有望升级FASSTest。

网友:
t8fg的单片机呢?别人说和14mz一样是arm的内核,futaba兼容接收用的是万能的stm32

网友:
真正无法高清

网友:
航模电子产品相来都很暴力的,一个陀螺仪好几千,就futaba而言,电路设计走线合理,正反两面的元件防止基本做到同向,高频部分独立。我就奇怪怎么天地飞的接收机机看不到几个元件呢?研究了一下关注双向,不知道除了芯片以外遥控器硬件上是否支持?接收机肯定要换了,没听过futaba接收机也刷软件的,如果将来能支持到只能说futaba做t8fg做的太绝了

网友:
这个要顶啦!

网友:
果然高清全裸,赞!期待8FG再次变身,功能直逼18洞

网友(2013-08-02):
自己改装一下

网友:
从这布线确实看到了天地飞和华科尔的差距,下一个目标看来必须福特吧了

网友(2013-12-27):
不知道这个rssi信号是pwm,还是analog

网友(2018-10-13):
楼主,rssi可以引出线来接飞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