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选控

楼主(2012-01-17):
目前是6EXHP72M加飞梦2.4GV3,通道太少,遥控距离也不行。因为既要远距离
FPV
又要飞多旋翼所以控难选啊。考虑到将来可能外接433模块比如EZUHF或者Dragonlink,所以需要PCM接口,多轴飞行2.4G是必须的。
10C72M版本是目前一个选择,2500左右价格,这个版本可以换高频头的么?可以的话就加个Frsky。
如果选T8FG是不是就不能接Dragonlink了?

网友A:
10C 可以换的 又要72 又要2.4G 那就10C

楼主:
回复 网友A:
の,我是想知道,2500那个版本的10c可以换高频头?

网友B:
10CP的都可以换的

网友C:
10CHP可以,10CG不行。

网友:
10c买````p 别买g 就能换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