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科技请进,有关好盈船用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2-01-17):
本人有1个seaking-35A,一个seaking-120A,请解答如下问题:
1-温度保护在什么温度,110度吗?,当发生保护后,
是减低动力输出还是切断动力输出?
我看说明书上是减低动力输出的,但我的seaking-35A
上次试航时是切断动力输出,船在水上不动了,过了两分钟有恢复了。(已证实不是低电压保护)
2-低电压保护的问题:我的船在岸上做的试验(轻负载吧),seaking-35A设定锂电保护为3.4伏,加3S锂聚
电池
连续空转(岸上嘛,理解为空转了)
当电压下降到10伏时不见保护出现(按我的理解应该在低于10.2伏就保护),又用5S试seaking-120A,情况也一样,到了保护值但不保护。在水
里的情况是正常的,跟说明书描述的一样,减低动力输出。
问:
低电压
保护跟电流有关吗?
3-还是低电压保护的问题,我船上装了“功率分析仪”,当我的船急加油或高速转弯(就是大负载)的情况下,触动低电压保护,输出的动力马上减低
了,但过后电压恢复到保护值以上时,保护不会自动解除,两个电调都是这种情况,回到岸上断开电源再接上就正常了。
问:电调的设计本身是这样的吗?
请好盈科技或知道的人们解答,谢谢。

网友A:
LZ细心人。
1) 有请厂家回答。
2) 带负载时(水中),电压跌落要剧烈得多,尤其是在放电尾段。
3) 故意设计成这样的,为了保护你的电池。有些厂家(比如Novak)设计成LVC触发就立即停下,过一会儿又恢复,能满功率跑..... 我觉得并不合理。

楼主(2012-04-16):
继续顶贴,希望厂家和知道的师兄回答(厂家在吗?)
补充:实验的得出的现象是:在水中触动低压保护功率减半,船能顺利开回来,断电复位后才能解除,跟三楼 的回答是一样的。
当温度保护的时候功率切断,温度降下来后有时能恢复半功率输出,有时不能,试过游泳把船救回来的(在西江玩船,救援船也翻了,水冷呀 ), 当
即断电复位就正常了。

楼主:
我装的船都很注重可靠性,选用的都是质量和口碑过得去的产品,工艺和结构都考虑到高速,受力,水,等因素,基本上不会出现机械上和电路上的问题,就是操船猛一点,还没用过不过温的电调(用过最大180A的),就是因为上面的这个问题困扰着我,不知道只是温度保护了,其他都正常的,我的船能否不靠救援就开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