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步进电机不转?(终于转啦,感谢万能的坛啊!)

楼主(2012-01-17):
驱动板跟接口板已经按照说明接好,Mach3也按说明设置好了,电源,并口线, USB线全部接好,试机运行Mach3 驱动板上的脉冲信号灯亮,可不知道为什么4相6线的57步进电机就是不转,用收拧电机轴拧不动有磁,那位大侠帮忙一下,小生谢过了。。。

已解决,问题出在使能设置上

楼主:
是不是步进电机线接错了? A+ A- B+ B- 啊

网友A:
你怎么这么复杂啊,我只有一个主轴电源,带步进驱动,一块控制板,然后就是三个步进。
你先要锁定步进,然后再点运行,还有就是电源电压电流够吧

网友:
会不会是步进电机是坏的,换个驱动试试看会不会转

网友:
建议先调试一只,有可能全烧那就惨了

网友:
设置,比如细分之类

网友B:
我看好像是没接  方向  脉冲  使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板跟接口板已经按照说明接好,Mach3也按说明设置好了,电源,并口线, USB线全部接好,试机运行Mach3 驱动板上的脉冲信号灯亮,可不知道为什么4相6线的57步进电机就是不转,用收拧电机轴拧不动有磁,那位大侠帮忙 ...

有磁就表示驅動及電機是好的(有鎖定力矩)
應該檢查脈衝的部份

楼主:
是啊,我也觉得很乱,但是为了省点钱呗。。。

乱吧。。。。

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好像是没接  方向  脉冲  使能

接了啊,那三根彩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这么复杂啊,我只有一个主轴电源,带步进驱动,一块控制板,然后就是三个步进。
你先要锁定步进,然后再点运行,还有就是电源电压电流够吧

电压27V板子标称24 超一定估计没事。

电机2A的板子上设置也是2A  估计这2个都没问题

楼主:
纠结的是Mach3运行时,每块板子的脉冲信号灯都有反映,比如X轴走时,板子脉冲信号灯亮,说明板子没问题啊,不然哪来脉冲信号?
电机也是好的,A+A- 短接 单机基本拧不东,B+B-也是,问题在哪呢?

楼主:
电脑杀软卸载了,Mach3驱动安装成功了,其实没驱动板子也不会有脉冲信号。。。

楼主:
卖板子的不在,咋办,看来今天电机是东不了了。。。

网友:
把沟去了     保留 DIR  LOW 有沟

网友A:
先点紧急停止,等那个红色的条不闪了然后再点开始运行,你是这样操作的吗

网友B:
把 step 的沟去了   暂时把限位开关的沟 也都去了
在看看  使能设置对不对?

网友C:
标题

确认驱动板有脉冲信号过来不,有信号的话应该是灯闪。
如果不闪,看并口地址设置对了没?

网友:
跟商家要说明书,按说明书弄不转,就是说明书扯蛋。

网友D:
怀疑接线不对,为什么驱动器上有的接线端子没用到? 接法有共阴极、共阳极的。

网友E:
好像是电机的线接错了,在我印象中六根线两边的线是中间引出线,是不用接的,应该接中间相邻的四根线

网友:
菜菜地看着,Mach3…好复杂的设置。毒瘾顿时消失。

网友:
看你这个线接的,照片上也看不明白,只知道有驱动和电机在照片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驱动板有脉冲信号过来不,有信号的话应该是灯闪。
如果不闪,看并口地址设置对了没?

驱动板有信号过来,脉冲灯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点紧急停止,等那个红色的条不闪了然后再点开始运行,你是这样操作的吗

是的,确定急停不闪烁,然后运行,G代码在运行,板子有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 step 的沟去了   暂时把限位开关的沟 也都去了
在看看  使能设置对不对?

勾去了还是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怀疑接线不对,为什么驱动器上有的接线端子没用到? 接法有共阴极、共阳极的。

旁边四个接线段子已经有彩色的线接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电机的线接错了,在我印象中六根线两边的线是中间引出线,是不用接的,应该接中间相邻的四根线

步进电机卖家说接1346  25抽头。。。 短接13有阻力拧不动,短接46有阻力拧不东,123一组,456一组 25抽。。。

网友:
电机自己用万能表测保险

网友:
标题

换成非汉化的看看,我就是这样。不用设置都能转。

网友F:
电机和驱动是不是配套的啊。4相步进电机没玩过

网友G:
你设置了MACH3的端口设置,还有一项电机调试你设置了吗?最重要的是脉冲宽度把它设置成“5”有的主板这个设置过小电机也会不动的。

网友:
楼主一定很着急,我也遇到过,但你拍的图片,不够全,细节没看到,所以不是很好下结论!
一、般就两方面原因,接线错误
二、软件设置错误
三、某一部分零件坏了,如:驱动板;接口板;电机
建议重新捋一遍线路,看接线是否正确;软件设置,重新按卖板子人提供的资料,看看设置对不对;
如果是否一部分零件坏了,因为有三路,不可能都坏了,其它的也应该可以动,建议按“Tab”键把电子手轮菜单弹出来,用鼠标单点击各轴,进行各轴单独的试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和驱动是不是配套的啊。4相步进电机没玩过

啊?难道这个驱动不能驱动4相6线的?  可是卖家说可以驱动2相4线  4相6线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设置了MACH3的端口设置,还有一项电机调试你设置了吗?最重要的是脉冲宽度把它设置成“5”有的主板这个设置过小电机也会不动的。

我试下,有个细节,就是电脑在重启没出现桌面之前,步进电机会有很大的声音,就是那种算不上尖叫,而却锁死!知道开机打开MACH3 后停止,,,为什么?  鼠标一点MACH3  电机立马没声音而且不锁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下,有个细节,就是电脑在重启没出现桌面之前,步进电机会有很大的声音,就是那种算不上尖叫,而却锁死!知道开机打开MACH3 后停止,,,为什么?  鼠标一点MACH3  电机立马没声音而且不锁死。。。

1:电脑重启之前端口输出电平高低不一,所以驱动板使能端提前起作用,当MCH3启动后端口电平会根据你的设置输出这个没关系。
2:尖叫声是驱动板是PWM恒流的不同的电流有不同的频率所以会叫,在锁定壮态时声音更明显,这个也是正常的。

网友:
有这个说明  能动作 “1:电脑重启之前端口输出电平高低不一,所以驱动板使能端提前起作用,当MCH3启动后端口电平会根据你的设置输出这个没关系”

把 DIR LOW  沟关了   就一定好了

楼主:
把勾去掉也不转啊?

楼主:
 为什么啊,头都搞大了。。。。

网友:
驱动和接口板都有信号。电机能锁不转,应该是驱动或接线问题了。我有很多两相6线的驱动接两线4线的电机都用不了。更不要说两相的驱动可以兼容四相的电机了。仅供参考,不一定对的

网友F:
哦。。我还试过国产的两相四线驱动带洋垃圾的两相6线的也驱动不了。情况就像你的一样,能锁不能转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关什么了???  STEP 也不要开  才是关  都关了 就好了

你这个关了那个开了 等于没关

楼主:
都关了也不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我还试过国产的两相四线驱动带洋垃圾的两相6线的也驱动不了。情况就像你的一样,能锁不能转

估计是电机,驱动不了,开电脑时电机锁死有声音,运行是有脉冲信号,都是好的,唯独是电机不转,估计是驱动不了,明天去看看街上有没有四线的。。。估计难卖,快递停了,家门口不一定能买到。。。

网友:
昨天我的步进电机也不转,控制板信号乱得一塌糊涂,折腾到1点也没弄好,连控制板商家都没招了,今天上班琢磨这事,突然顿悟,原来是在控制板上的俩个并口线 插反了

楼主:
我的板子上并口线是一公一母,想插反都不可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一下  使能设置

网友:
我板子上俩并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这看 在看看急停设置
最好单个轴先让转起来  其他轴也就没问题了

你的使能设置好像不对  ACTIVE LOW 不能打钩
看我的没打钩  就可以

楼主:
说明文档

文件名: 雕刻机接口板-V5使用说明.pdf
描述: 雕刻机接口板-V5使用说明.pdf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a053b8de-41cb-11e1-b7ef-0015c55db73d/

网友:
回复 楼主:

14  是并口直接控制接口板继电器的 另外在设1个
ACTIVE   LOW  不能打钩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设的不对!!!

楼主:
哪来错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55楼  使能那个ACTIVE LOW  不能打钩

你的打钩了
看卖接口板设置说明 他们说的不一定对  照他们设置有时候根本不能用

楼主:
用手动控制XYZ 都有脉冲信号,电脑,MACH3,驱动板,都符合逻辑,我用手动点一下X+  板子脉冲信号灯就亮一下,Y Z都是,就是电机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55楼  使能那个ACTIVE LOW  不能打钩

你的打钩了

勾已经去掉了,依然么反应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句话  还是你的设置不对  使能那的  ACTIVE  LOW 不能打钩

你的打钩了

应该在加一个使能
OUTPUT #1 先去了  在加1个使能  加1个使能  ACTIVE  LOW   也不能打钩

楼主:
output#1 是控制继电器的啊 说明是这样设置的

楼主:
我的没有打勾,电机锁着呢,有劲的

电机还是不转、。、

网友:
应该是在设1个  使能2    先把OUTPUT #1  去了

让你看看  55楼的 使能是怎么设置的   有2个使能
你的只有1个

楼主:
现在就一个,还是不转

网友:
1个使能 不行哦  说了半天  你不愿意设2个

要设2个使能的哦   说明你没看  55楼哦

我的设的2个使能就可以哦

楼主:
哇塞,真的转了啊!!!

楼主:
高人啊,你怎么知道的啊?还真的转了,太感谢了,困扰了我2天了啊,吃不好睡不好,都快么兴趣了,现在转了,斗志又来啦,明天上我的JJ图,哈~~~

楼主:
太鸡冻了,查点没把键盘拍碎了。。。估计寿命不长了。。。

楼主:
为什么步进电机转的很慢?而却我用手能拧住?好像没劲
这样设置可否?

网友:
对 就是这样设置才可以

在电机设置那 可以设置电机转速

楼主:
感谢楼上这么耐心的一步一步的教我,好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步进电机转的很慢?而却我用手能拧住?好像没劲
这样设置可否?

在mach3的设置里选择电机调试,然后把x,y,z单独设置好,每设一个都要保存,设置好了,速度就可以上去了,我只设置了速度,其他两个还没有设置,速度就上不不少,后面其他两个再试试。

网友:
顺便学习了,ssxi是个好人

网友:
没事人人都有这一步,学学就会,下次你就是教师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告诉你  我也像你一样  也是连好了步进电机不转,后来琢磨了很长时间,才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LIUWENBAI    小江  惠民  各位捧场、支持、鼓励

网友H:
我的还是不转 好像是主板问题 p35的

网友I(2013-05-03):
不知道我啥时候能学到楼主顶楼的程度,先收藏备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