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定时器使用详解

楼主(2012-01-17):
T8FG说明书真的太简单了,对于我这个T8FG说明书的翻译者也没弄懂定时器的设置方法与使用区别。

今天有空,把定时器仔细的研究了一番,终于弄明白了使用方法。

T8FG开机后在主屏幕上有两组定时器,分别是ST1ST2,两组是一样的。我们以ST1为例进行使用教学。

主屏幕上选中ST1,按RTN键进入[TIMER]菜单

1.<MODE>选项:
(1)UP:正计时(正计时完成后时间继续递增)
(2)DOWN:倒计时(倒计时完成后变为正计时,时间递增,正计时前面会出现一个)
(3)HOUR:时间<用于粗略记录设备或其它的总的运行时间,选择此模式后还要在主屏幕选中该时间后按RTN键进行计时,再次按RTN键计时停止。关机再开机该时间会清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计时以分钟计算的跑马表>

2.<START>选项:选择开关启动定时器有两种模式,二选一
(1)与油门摇杆联动(美国手选择J3、日本手选择J2):选择J3开启后如下图

以常见的油门杆推到一定位置时启动定时器为例进行设置:
<1>ON/OFF改为REV
<2>油门杆从低位往上推到你需要启动定时器的位置保持不动
<3>选中POS后面的SET项通过RTN键确认即可

(2)遥控器的拨动开关联动:例如选择SA开关,选中后定时器将由SA开关启动或关闭

3.<STOP>选项:选择一个关闭定时器的开关,举例说明:
(1)设置关闭定时器的开关为SB:由开关SA启动定时器,由开关SB关闭定时器

(2)设置关闭定时器的开关为SB、设置开启定时器的开关为油门杆J3
{1}开关SB处于关闭状态,通过油门杆启动定时器后,再将油门杆推至低位——定时器不会关闭,只能由开关SB关闭定时器
{2}开关SB处于开启状态,通过油门杆启动定时器后,再将油门杆推至低位——定时器不会关闭,只能将开关SB关闭后再开启才能关闭定时器

4.<RESET>选项:选择一个开关作为定时器的清零开关。当开关开启后,定时器会将当前计时清零

5.<MEMORY>选项:选择ON的作用是,假设定时器已经开始计时了。T8FG关机后再开机,其计时时间会停留在关机那一刻,再次推油门杆或打开定时器开关后计时仍然接续上次关机的计时位置继续计时。选择OFF的作用是,假设定时器已经开始计时了,T8FG关机后再开机,其计时时间会清零

楼主:
6.<ALRAM>选项:设置定时时间。其后的小箭头有“↑”和“↓”之分,那么小箭头究竟有何用呢?看下面:
(1)正计时、“↑”模式:
<1>正计时00:30S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1:00S02:00S03:00S……时响起
<2>正计时00:31S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1:00S02:00S03:00S……时响起
<3>正计时01:00S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2:00S03:00S04:00S……时响起
<4>正计时01:01S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2:00S03:00S04:00S……时响起

(2)正计时、“↓”模式:
<1>正计时00:30S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1:30S02:30S03:30S……时响起
<2>正计时00:31S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1:31S02:31S03:31S……时响起
<3>正计时01:00S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2:00S03:00S04:00S……时响起
<4>正计时01:01S计时会在00:01S时有一声单音提示响起。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2:01S03:01S04:01S……时响起

(3)倒计时、“↑”模式:
<1>倒计时00:30S倒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0:30S–01:30S–02:30S……时响起
<2>倒计时00:31S倒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0:29S–01:29S–02:29S……时响起
<3>倒计时01:00S倒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1:00S–02:00S–03:00S……时响起
<4>倒计时01:01S倒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0:59S01:59S–02:59S……时响起

(4)倒计时、“↓”模式:
<1>倒计时00:30S倒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1:00S–02:00S–03:00S……时响起
<2>倒计时00:31S倒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1:00S–02:00S–03:00S……时响起
<3>倒计时01:00S倒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1:00S–02:00S–03:00S……时响起
<4>倒计时01:01S在倒计时走到00:59S时有一声单音提示响起。倒计时完成后会有单音提示音分别在–01:00S–02:00S–03:00S……时响起

楼主:
全文完,沙发不留!

网友:
说的很详细,这个控正在使用中,还是不错的

网友:
顶一下,虽然会用,但说不了那么详细

网友:
 楼主有心了 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  T8FG怎么设定固定翼带襟翼的开关 最近入了塞斯纳182 遥控器研究了半天 不知道襟翼开关要怎么设定 感觉固定翼比直升机还麻烦

网友:
其实8tf、12z、14mz的很多功能设定都是出于一个思路设定的。有好的设定办法应该大家多交流。我对于襟翼设定也比较为难,我原来都是设定2副翼没襟翼的机型,没法使用襟翼选项,用混控才可以,但是原来st说过一个2副翼2襟翼可以直接使用襟翼选项,不过我忘记怎么设定了,好像是把襟翼设定成虚拟通道来弄。有谁知道说一下

网友:
能不能调声音大小,我感觉声音太小了

网友:
我須無這控也要頂這帖

网友(2012-02-21):
最喜欢futaba的这项功能

最喜欢futaba的这项功能

网友:
感谢楼主,终于清楚的了解的每一项的作用了。

网友:
这个偶早就研究明白了。。。现在放到SG上,最上端是复位,中间是停止,下面是启动,很方便

襟翼后来我想出了一个简单法子,就是开空气刹车。。。。

还有个复杂的方法是用高级混控用襟翼跟副翼 襟翼2跟副翼2 混控,也可以,不过比较麻烦

网友(2012-05-03):
虽然会用 但不那么熟悉 看了介绍 豁然开朗

网友:
要用文字说清楚一个事情确实是很困难的一个事情

网友(2012-06-22):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楼主  T8FG怎么设定固定翼带襟翼的开关 最近入了塞斯纳182 遥控器研究了半天 不知道襟翼开关要怎么设定 感觉固定翼比直升机还麻烦

1、使用空刹
2、使用2副翼1-2襟翼舵机的机翼类型
t8fg的固定翼模式中没有舵机延迟是个遗憾。可以用滑翔机模式

网友(2012-08-15):
最近也在用这个控

网友:
这控可惜就是没振动器

网友:
虽然没这控,但增长了知识,好贴!

网友:
调好了,谢了。

网友:
刚入T8FG 正需要。楼主好人

网友(2012-10-17):
在次看在次顶

网友:
刚入的T8FG混控还不会用 纯菜鸟 襟翼用3段开关控制呢

网友(2012-12-19):
太强大了!膜拜

网友(2013-01-29):
哇塞。。顶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6.选项:设置定时时间。其后的小箭头有“↑”和“↓”之分,那么小箭头究竟有何用呢?看下面:
(1)正计时、 ...

这些没有看懂

网友(2013-05-20):
此控正在用,谢谢楼主

网友C:
T8FG用了四年了...刚换14SG...T8FG很不错的一个控....值得用...

网友D(2013-11-08):
悲催的我把摇杆螺丝拧断了,没有配件可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