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911的问题

楼主(2012-01-17):
今天入手了v911.
发现一个问题,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

jj升空悬停后,如果打舵(美国手),往左边和往前面打控,反应很慢,通常是控都打到满行程了。jj还是没做反应。
如果是往右和往后打舵,行程很短。稍微打一下,就有反应。

拿在手里做测试,放中等油门,左手捏住911,右手打控。明显感觉到 打左方向和前推杆的时候。没有多少扭力。而往右打方向和往后打方向。扭力很明显。

这个是怎么回事?

曾经调过控的微调,连杆长度,球头的位置(原厂是长球头,我换成接短球头,没解决,又换回来了),连杆的孔位(A,B孔都试过了)。还是一样的情况。

各位老大,有啥好建议没有。
我看见论坛有高手都能调成 脱控悬停了。眼热啊。我想通过911也练练调jj的经验。
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
左手上面那个按键是大小舵你试试

网友:
说明书没有看好,911的问题最好问ladeng

楼主:
ladeng 说我飞行技术不过关。
况且,这个老兄已经在海底了。找不到了

网友:
这应是十字盘不平衡

如题。应是前后舵机拉杆太短了。

从机尾向前看,
左边舵机拉杆控左/右侧飞,
右边舵机拉杆控前/后方向飞。

LZ先把控微调全部回中,拆离头罩,拉出拉杆,
旋司马扣"调长"右边舵机拉杆,
先粗调每次两圈再试飞,
再微调每次半圈再试飞。
以不用推控杆而飞机不会向前/后飘为准。

调好前后再调左右侧飞(不上头罩),
以起飞时只须推油门,其他控杆不用动,
而飞机可以向左方侧飞约50cm后即自动返回原上方,
可以脱手悬停5至10秒为准。

上头罩(改了重心),再试飞悬停。
根据飞机偏航方向再微调控。
这时飞机应可非常好控、脱手悬停了。
(大炸或炸多了要再调)

祝大家新春爽飞
陈伯

网友:
LS很详细

楼主:
谢谢 陈伯的建议,
这些操作我都试过了。现在可以达到脱控悬停。
但是我遇到的问题依然存在。就是舵机右手打控,行程和反应不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
行程和反应不一致

控已没法再调。
你可小心在主板上把两只舵机插线对换位置,
可试到是舵机或是主板问题。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思路可以,我可以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