鋰電池只脹正極那一邊?

楼主(2012-01-17):
我的模友也有相同經驗 ... 一個鋰電池只正極那一邊大肚,負極那一邊沒問題!是否電流太大呢? 5200mah 30c 的电池,量度過電流也是 100A 左右 !

楼主:
我用好盈電調,低壓保護設在 3.4/cell .... 而且用完再充回是 4300mah 左右不算過放嘛 ...

楼主:
應該這樣說 .... 當低壓保護在有負載時設於 3.4/cell 啓動,回來一陣時間電壓會回昇至 3.6~ 3.7 v 左右 .... 如果在 3.7v 截電的話可能電池只用到 5~6 成的電池容量!

网友:
还是负载大,船用电池我的基本都设在2.8V保护,只要负载下来了电池一样没问题的,平均电流的话基本我的都调整在45A上下瞬时极限在70A左右。

网友A:
烦请楼上几位看清楚LZ问的什么....

一般来讲一侧电芯胀气而另一侧无恙,如果排除充电器的问题,多数是散热条件不平衡所致。
例如玩车、玩船,通常都是朝下的一面先胀气,因为这一侧紧贴底板,热量不易散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

网友:
负载状态下3.3V以上都算正常,空中3.3,下来就是3.6到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烦请楼上几位看清楚LZ问的什么....

一般来讲一侧电芯胀气而另一侧无恙,如果排除充电器的问题,多数是散热条件不平衡所致。
例如玩车、玩船,通常都是朝下的一面先胀气,因为这一侧紧贴底板,热量不易散出 ...

你說得對 ... 該是散熱問题 ...
暫時有一個牌子的電池發現是焊接出問题,巳向廠方更換了!
另一牌子應該是包裝太厚...熱散不去...有電解液滲出過 ....

网友:
同意七楼

网友:
建议同好点的电显示。。推荐HYPERION 可以显示电量百分比 就知道。。电池电压到3.5V时候的余量只有10%啦。。3.8V时候还有30%。。。。少飞个30.秒电池寿命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