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自己做一个小电锯主轴问问用什么轴承

楼主(2012-01-18):
计划主轴用3.5厘米粗的料/两头车成|英寸粗/方便装锯片,问题/用什么轴承、那种叫外圆轴承带支架的行不行

网友:
那就得看看你什么转速了。一般情况下得好一点的轴承,但是现在的东西不好买啊,假货太多了。想要转动平稳,间隙小,就得圆锥滚子轴承,能调整间隙,但是还得需要飞溅润滑,那就麻烦多了

楼主:
电锯,一般就是几千转吧,超不过5000吧

看了下淘宝的滚子轴承也不贵  那种带支架的外圆轴承行不行

楼主:
用2个这样的轴承行不行

楼主:
比较关心的是轴向窜动和径向间隙

楼主:
这样的结构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过来看看

楼主:
好像电锯片中孔有25的和25.4的

楼主:
拆开一个硬盘,以为主轴的隔离圈是1寸的25.4,结果发现时25的,真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较关心的是轴向窜动和径向间隙

正規的軸承座都有止付螺絲(無頭螺絲)的設計
一般最少有兩個,呈90度
所以不太會有軸向串動的問題
徑向間隙也不太需要考慮
只要不是買到次品
對電鋸來說
極其微小的徑向間隙(一般低於0.01mm)是無所謂的
用這種軸承座還有個好處
就是裏頭的軸承是會動的
也就是隨便鎖上去
他自己會去自定心的
不用考慮兩個軸承的平行度問題

网友B:
我也在做一台多功能的,架子焊接好了,轴承用国产的二个并列,
轴头为梯配合不同压板可安装常用锯片磨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做一台多功能的,架子焊接好了,轴承用国产的二个并列,
轴头为梯配合不同压板可安装常用锯片磨片。

一般的锯片孔是多大的,有什么建议吗,我开始计划做25.4的,后来发现轴承都是25的或者20的,于是现在考虑吧轴做成20或者2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規的軸承座都有止付螺絲(無頭螺絲)的設計
一般最少有兩個,呈90度
所以不太會有軸向串動的問題
徑向間隙也不太需要考慮
只要不是買到次品
對電鋸來說
極其微小的徑向間隙(一般低於0.01mm)是無所謂的
用這 ...

哪2个90度的螺丝不计划使用,设计的是用2头的螺丝装锯片和皮带轮的时候就压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2个这样的轴承行不行
这种好像是uc205轴承,,,,可以自动调心,,,500转左右,不适合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好像是uc205轴承,,,,可以自动调心,,,500转左右,不适合高速

才500转?

昨天百度了一下这个轴承的介绍,说是这类用在比较粗糙的地方,例如传送带等等
如果这个不能做电锯,哪用什么类型的呢个,用斜滚柱?

网友:
我是这样的,轴承孔按照买来规格车制,隔离二至三公分车锯片台阶,
具体尺寸按照锯片磨片孔车制。另外安装轴承座的话小尺寸的锯片磨片就不太好用,
所以用套筒做轴承座。

网友D:
对就是这个套的好,运转稳定,套的材料如果是铸铁那么运转噪音就很小的了,,,

楼主:
19楼的图,锁紧螺丝后力量全部压在轴承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500转?

昨天百度了一下这个轴承的介绍,说是这类用在比较粗糙的地方,例如传送带等等
如果这个不能做电锯,哪用什么类型的呢个,用斜滚柱?

這種軸承在台灣叫作軸台型滾珠連座軸承,簡稱連座軸承
在木工機械上很常見到
我老爸的木工鋸台就是由角鐵焊的鐵架,加上兩個日本NTN的連座軸承及馬達,皮帶輪等所構成
用了快四十年了,也沒什麼問題
剛才查了原廠資料
NTN 1英吋的連座軸承最高轉速為 5600 轉
作個鋸台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就是这个套的好,运转稳定,套的材料如果是铸铁那么运转噪音就很小的了,,,

你说的是那个?

楼主:
咨询了淘宝卖家,说是外球面轴承最高2000转 看来不适合做电锯了

看了角接触和圆锥滚子的,都是10来块价格不错,可以安置20毫米的轴

光轴20毫米的说是跨度1米2不会软

去哪里找500瓦左右的电机呢

网友:
这东西去弄两个二手的丝杆固定座不就得了

楼主:
内径2厘米的轴承,看看有没有2手的吧

楼主:
双列角接触球轴承    感觉这个可以,价格也便宜, 1-20元

楼主:
圆锥滚子轴承30204     或者这个,但是这个貌似换锯片的时候轴承会掉下来,除非装紧压上去的  价格也不高,比上面的还便宜

楼主:
25毫米粗的光轴 200毫米长  做主轴用  两边车成20的,然后2端车螺纹

网友B:
引用 楼主:
19楼的图,锁紧螺丝后力量全部压在轴承上了?

   你还没有看懂我的图,锁紧螺丝与轴承二个不搭界的,
哪个间隔区和台阶是在整根轴上车出来的,好比我们做的无动力主轴是一样的, OK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没有看懂我的图,锁紧螺丝与轴承二个不搭界的,
哪个间隔区和台阶是在整根轴上车出来的,好比我们做的无动力主轴是一样的, OK 。

又看了一遍,还是没看懂,不知道你的轴承间隙是如何消除的

还有讲一个故事,某次在听一个领 导讲课的时候,给我们讲了一个事,说给别人解释问题的时候,要问“我说清楚了没有”,而不要说“你听懂了没有”,听后挺受益。
不知道我表达明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没有看懂我的图,锁紧螺丝与轴承二个不搭界的,
哪个间隔区和台阶是在整根轴上车出来的,好比我们做的无动力主轴是一样的, OK 。

其实我关心的是主轴和轴承的安装关系

楼主:
2个15度的角接触轴承作为锯片端,一个深沟作为皮带轮端

楼主:
边学习边吸取边改进,新电锯主轴设计如下

主轴用30毫米的光杆改制  费用大约20元上下

前端用一个双列角接触轴承,内径20,价格20内

后端用一个深沟,内径20,价格10左右

外套用什么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合适的自来水管

主轴内部有套,防止锁紧螺丝的压力都集中在轴承上
轴承外筒通过内卡簧限制轴承掉出来

楼主:
滚珠丝杠丝杆用精密锁紧螺母

网友:
不要用做钻铣床主轴的思维来考虑这么简单的问题,随便弄2个轴承 就够了

楼主:
价钱差不错,既然做一回就做好点,也正好练手

其实目的就是做一个比较精密的切板机,例如需要一个60*60的奥松板,买的地方是不可能太精确的,只能让卖家给切成65*65的,自己回来休整

下切就不考虑了,毫无精确可言,推台的话不好DIY,所以只能做上推,2条1.2米的光杆做滑轨,上面固定一个电锯盘....

网友E:
用62系列就可以了带座的那是铸铁的不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62系列就可以了带座的那是铸铁的不结实
你说的是单列深沟吧感觉那个有明显的间隙不适合用在这理

楼主:
现在考虑的就是双列角接触、圆锥滚子、两个的接触背靠背、

楼主:
锯片是夹持的,皮带轮用什么方式固定,也夹持,还是穿一个眼

网友:
呵呵,这个帖子先收藏了,一直也想做个台锯呢。

楼主:
刚在木工论坛看到有人做一个了上推锯,不过不同的是他要求不高,是开版用,因为板子太大所以做成退锯,我设计的要求比较高,

但是原理一样

他用了1米8长的光杆,说是30的,连上4个滑块4个支架才300?

我计划的是20的光杆,跨度1米2,

楼主(2012-02-21):
开始购买材料,1米2的直径20的光杆2条,支架4个 滑块4个,25LUU的箱子一个,为了配合外径是40的轴承用

网友:
我也想做个台锯,不过我是用来切电路板的。现在用的还是17年前用机用锯条磨的钩刀。汗一个。。

楼主:
电路板用直径2   3厘米的电磨用切割片很好自己做格小台锯

网友: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