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无副翼 x5大家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火星速来

楼主(2012-01-18):
飞机弄好了 调机的时候发现十字盘水平的情况下 连杆一样的长度下 大桨俩螺距不一样 要想一样要差3mm
弄一样了 循环螺距又一个大一个小 集体螺距也一个大一个小 可以理解 毕竟连杆短了 长度不够3mm
咨询了别人 有人说是桨的事 不过飞起来就没事了 测桨夹螺距即可
不知道是否属实 求火星和各位大侠正事

网友A:
两只桨螺距相同且螺距变化同步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化不同啊,浆夹螺距一样,大桨螺距不一样

网友C:
要在Vbar的设置模式下量

网友D:
V8 插电 进电脑设置 总距选项 再量 不仅设置程序 V8 自己会动

网友E:
回复 楼主:
疑难杂症啊

网友F:
设置问题吧?猜测

网友G:
機械問題
看看有沒有東西歪了。
我之前試過,螺距相同時雙槳,螺距差5度沒有雙槳。
後來發現大槳長度不一樣。。。

网友H:
机械问题啊

网友I:
我怀疑你2个桨量的地方都不一样 要在螺距齿归0处 量桨。。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不是傻逼 谢谢

网友I:
原帖由
木槌飞行
于 2012-1-19 23:51 发表
我不是傻逼 谢谢
我没说你是傻逼~

网友I:
抱歉了,楼主,以后我不敢帮你分析问题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