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给飞机装降落伞的?

楼主(2012-01-18):
好像真机有在尾巴装降落伞,应该是叫减速伞吧。模型装一个会不会避免炸鸡呢?

网友A:
听说,国内用的很普片的一种塞斯纳大小的下单翼飞机,就有降落伞,紧急情况可以伞降

网友B:
哈哈 这个创意不错 实施起来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C:
不是不能装伞,而是没时间开伞。

网友D:
可以啊 我是没试过 因为基本上没飞过固定翼 呵呵 见笑啦 我飞四轴 不过就这个板块里有帖子专门说降落伞的 是用舵机臂压制 伞下面是弹簧 在空中把伞弹射出去 这样时间应该来得及

网友E:
给F4U装过一次,没经验,失败光了

网友F:
45年前用过
为了配合民兵和军队‘打飞机’、‘打伞兵’,我们把参加比赛的F3A飞机(那时候叫做二级无线电遥控特技模型),按照红1型靶机的办法,改成上单翼和伞降。打靶结束时空中关车、开伞,垂直降落。

网友G:
 大型涵道机可以用,涵道滑跑降落超过50米,加减速伞后10米

网友H:
真飞机有,西锐SR22之类的飞机,下单翼的,座舱顶上有整机降落伞
老外有做涡喷模型的,设置了失控保护,也带降落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