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可以用DX7S控吗?

楼主(2012-01-18):
请问MCPX可以用DX7s的控吗?看MCPX的说明书上面只有DX7没有DX7S。不知是否可用。另外还想了解一下是不是设置和DX7相同!

网友:
spektrum 的都能用,DSM2 的就行

网友:
只要是支持DSM2的控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MCPX可以用DX7s的控吗?看MCPX的说明书上面只有DX7没有DX7S。不知是否可用。另外还想了解一下是不是设置和DX7相同!

因为DX7s比mCP X还要新,所以说明书还没印上去…照DX8的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akg240s -2 我叫你灌水。。。到群内写检查
秋之风铃2001 -2 我叫你灌水。。。到群内写检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田少。能不能给我一份DX7S的设置详细清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田少。能不能给我一份DX7S的设置详细清单。。!!

mCP X的话照DX8设定可以了,不同的是D/R expo里DX7s应该没有"2"的还有不用设ST-1,直接调ST-2做3D模式的曲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网友:
秋之风铃2001 -2 【灌水帖】请勿灌水,谢谢合作!版规请看: ...
akg240s -2 继续灌水,继续扣

网友: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akg240s 威望 -2 我叫你灌水。。。到群内写检查 2012-1-18 16:33
秋之风铃2001 威望 -2 我叫你灌水。。。到群内写检查 2012-1-18 16:27

网友:
本帖最近评分记录
akg240s 威望 -2 我叫你灌水。。。到群内写检查 2012-1-18 16:33
秋之风铃2001 威望 -2 我叫你灌水。。。到群内写检查 2012-1-18 16:27 :loveliness:

网友:
 鄙视嫉妒心强的人

网友:
老M晚上回家一看军阶变少校了

网友:
能飞,设置按照手感调就好,无论是之前的dsx7还是现在的dx8我都没参考过说明书。甚至我见过dx8用固定翼模式飞mcpx的,一对频标准悬停模式,嘎嘎

网友:
 扣分扣得好啊

网友:
可怜的老M

网友:
打击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