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四轴加油后顺时针旋转!

楼主(2012-01-18):
新手 刚装好的四轴,KK5.5的黑色版 朗宇2212 980KV 1045桨 天6控 四轴加油离地后 顺时针旋转。求教各位大虾怎么调整啊?YWA PITCH ROLL都按照视频校正过了 谢谢谢谢

网友A:
放到地上,手抓四轴,加油,然后顺时针和逆时针转动四轴,看看是不是有很大的反力。如果有的话还是转,那就调一下微调。
如果没力或者力是反的,那就是KK的问题。

楼主:
谢谢啊!
调哪一个微调啊 是遥控上的的吗?
我是模型新手 谢谢指教

网友B:
遥控上对应方向舵的微调,这和你用什么手有关,看控说明书吧

网友C:
自旋是调方向微调,不过没多大用。。效果不明显

网友D:
螺旋桨两正两反 抵消反扭的 装对了么?对了的话调下方向的微调 我和你的配置几乎完全一样…

网友D:
你的遥控器 右下角应该有个2.4G的白色标签 上面一点有个可以横向扳动的微调 就是那个

网友E:
方向陀螺仪 反向了吧!!

网友F:
按照陀螺仪的原理,应该是竖着的那个陀螺仪歪了吧。

网友G:
如果微调纠正不过来的话,
1.检查电机安装是否垂直;
2.检查桨的转向是否正确;
3.检查飞控板陀螺;
4.咨询售后服务。

楼主:
谢谢 各位的解答! 还是老样子 不弄KK了 换了个玉兔的飞控 一切都好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H:
貌似KK很多有这样的问题 YAW总是漂 飞的时候要一直打舵。。。

网友I:
看来兔子快要取代KK了。。。。。

网友J:
Sofa is helpful to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