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在打舵的时候总是降下高度 求解................

楼主(2012-01-18):
为什么我的911在打舵的时候总是掉高度啊,起头接到短的上了,还是有点抖  哎

网友:
911在打舵的时候总是降下高度..

小电直转弯时要补油才能保持高度的...正常。

"起头接到短的上了,还是有点抖"
把平衡杆上的小缧丝调紧一点,
以杆子仍可顺滑上下移动为准。

陈伯

楼主:
回复 藤椅 rogermhchan95 的帖子

恩 已经紧了,还有就是在飞机电池快没电的时候怎么对不上频呢?  遥控后边的插头干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已经紧了,还有就是在飞机电池快没电的时候怎么对不上频呢?  遥控后边的插头干嘛的?

用控的电给电池充电,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恩 已经紧了,还有就是在飞机电池快没电的时候怎么对不上频呢?

也可能是太紧了。
每次松1/4圈再试。

控或飞机电量不足,对不上频,正常。

控背后边的带线插头是让你给飞机电充电用的。
不建议用,控电充不了多少次后很快会因缺電对不上频。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