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450求助!

楼主(2012-01-18):
提示:

网友A:
安装电机的时候,电机齿轮和大齿盘之间放一张A4打印纸的小纸条,间隙大概就是这个纸的厚度,装好之后转动一下,拿掉纸条,

网友B:
你后面皮带挂上了吗?

网友C:
我的是齿高的2/3左右,450、500都是这样,普通3D没问题,暴力3D我不会。
曾经用过A4纸,感觉太紧了。
另外主轴到尾轴的传动系统松紧程度也有影响。

网友D:
那是电机的阻力 你是皮传还轴传?

网友E:
看网上的视频,好像随便用手一拨就能转好多圈啊。

网友F:
正常的
因为皮带的阻力,要学会自己排查问题

网友G:
PRO 用手稍微用力,可转10圈以上才算合格吧,还不能有明显噪音。。要完全消除噪音就去研究前后对转齿。。SPORT的没玩过,皮带摩擦大,但是转个6 7全应该也没问题的。

网友F:
补充一点,装上大桨后会好一些,原因自己思考

网友D:
皮传间驱的话 顺时针用力转动 带大桨4-5圈就行了 逆向应该是有明显阻力的

网友H:
皮带扭了几圈?

网友E:
楼上又来灌水了

网友I:
原帖由
akg240s
于 2012-1-19 13:14 发表
楼上又来灌水了
灌水要认真负责,及时到位!

网友J:
看楼主的描述感觉是不正常的。
我的是轴穿,没上电机的时候转一下旋翼头,松手之后至少还能转5、6圈,很顺滑。
皮带的情况就不清楚了,没玩过皮带的

网友K:
皮帶不能往死裏勒!!
挂號皮帶后,用小木棒壓一下,要能夠壓過中線一點點。(全新皮帶)
舊皮帶差不多到中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