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中。。。。

楼主(2012-01-18):
纠结中。。。不知道Gy701好还是Gy750好
求各位帮我选一下看看在两个
陀螺仪
那个好,那个优点多

网友:
LZ你是纠结于陀螺仪还是有副翼与无副翼?我觉得首先要明确你想上有副翼机机还是无副翼机机,然后才考虑上什么样的陀螺仪。GY701是单轴,GY750是三轴。701用在有副翼上的,750是用在无副翼上的。

网友A:
现在还是上无副翼伐算。比有副翼好飞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那架是无副翼

楼主:
回复 藤椅 qkhhqkhhhjjwxf 的帖子
还是第一次知道无副翼好飞,我觉得差不多

网友C:
只要明确,你要上有副还是无副,,就可以了,不用纠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