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托600 Nitro 顶级版 配个什么样的油门舵机才给力?~

楼主(2012-01-18):
如题~按了半天发现少了一个油门舵机

坛子里知识太混杂,一时半会还找不到,而且有些内容都很旧了。。。

所以,问问众位老鸟们,或是对油门舵机有研究的他(她)请教。。。

那种油门舵机性能优越???(接触过600N的大鸟们,如果开心不妨给点其它配置的建议,比如:发动机~加速管~什么的。。

米还算有点,但也别贵的太离谱了。。。

原来玩的是风神,不舍得拆。。。
其实是女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5000多块。。。这个傻丫头。。。

网友:
我的两架700N,都是亚拓G600定速器,一架是用S9254,另一架用S3003舵机(N年前油动大脚车上拆下来的),没任何区别的说。

网友:
原厂DS610,万一哪天十字盘舵机挂了,还能换上去

网友:
经济实惠的就用DS620,要是不差钱,要求完美的话BLS254,BLS255

网友:
我用的9254 足够了!

网友A:
3003...顶级油门舵机..其他都是浮云...你就算在飞机上直接手拉也是这感觉,,,发动机有个压燃过程...当然米多或为了显摆一下或为了心理平衡搜淘宝什么贵用什么.

网友:
我用的也是3003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3...顶级油门舵机..其他都是浮云...你就算在飞机上直接手拉也是这感觉,,,发动机有个压燃过程...当然米多或为了显摆一下或为了心理平衡搜淘宝什么贵用什么.

关于油门舵机的配置争论已久,但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舵机动作再快,发动机也有个响应过程。我在700N上使用3003是特意的,就是想验证一下我的观点,事实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不排除由于技术水平低而感觉不到9254和3003的差异)。

网友:
DS620 价廉物美!

网友:
舵机动作再快,发动机也有个响应过程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3...顶级油门舵机..其他都是浮云...你就算在飞机上直接手拉也是这感觉,,,发动机有个压燃过程...当然米多或为了显摆一下或为了心理平衡搜淘宝什么贵用什么.

 用它来伺服甲醇引擎油门真的算顶级了!

网友:
DDS620 搭配 G600 靠谱    但是搭配FUTABA定速 要改定速感度  舵机太快 反而让你掉转 DS610 速度比较适中

网友:
要顶级就BLS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