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亚托600 Nitro 顶级版 配个什么样的油门舵机才给力?~

楼主(2012-01-18):
如题~按了半天发现少了一个油门舵机

坛子里知识太混杂,一时半会还找不到,而且有些内容都很旧了。。。

所以,问问众位老鸟们,或是对油门舵机有研究的他(她)请教。。。

那种油门舵机性能优越???(接触过600N的大鸟们,如果开心不妨给点其它配置的建议,比如:发动机~加速管~什么的。。

米还算有点,但也别贵的太离谱了。。。

原来玩的是风神,不舍得拆。。。
其实是女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5000多块。。。这个傻丫头。。。

网友:
 3003...顶级油门舵机..其他都是浮云...你就算在飞机上直接手拉也是这感觉,,,发动机有个压燃过程...当然米多或为了显摆一下或为了心理平衡搜淘宝什么贵用什么.

网友:
哪找的这么好的女朋友啊

    应该是高级套装吧  需要一个油门舵机,一台50的发动机和排气 还需要启动器,加油泵,油管

油门舵机没什么要求啊 我原来用的1210 感觉很好的,1百多。发动机用亚托的或者OS55的,性能差不多的 1700快,

排气用亚托的400多,用RJX的200多

网友:
油门舵机好点用DS610和DS620都行。 起码寿命对得起。
发动机要有人会调用雷虎53+YT管子,性价比高。动力也很猛。最好改无副翼飞, MB就够。

网友:
油门舵机建议用稍微好一点的 差的舵机万一空中死舵 那么就得不偿失了 大飞机就这样 对他好一点 可以为省下很多钱

网友A:
建议用620舵机、620舵机是高速舵机、可以安装橡皮筋保护油门、一个小小的橡皮筋就能拉动油门舵机在断电的情况下复位、油机失控油门在高位很恐怖的

网友:
futaba s9254
速度快不快没用,真飞起来3003和bls253是一个感觉的,发动机反应太慢,最重要的就是质量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620舵机、620舵机是高速舵机、可以安装橡皮筋保护油门、一个小小的橡皮筋就能拉动油门舵机在断电的情况下复位、油机失控油门在高位很恐怖的
哥们,你的话提醒我了

网友:
3003就足够了,太快的舵机反而发动机容易死火,所以futaba高端遥控器里都有一项油门舵机速度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