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3D飞行感受

楼主(2012-01-18):
飞3D机,把重心调的靠后点,更适合大迎角飞行,可以飞的更慢,更不易失速,好吊机,动作灵活,可以大迎角降落。

网友A:
凡事有个度,重心太靠后,飞行会出现诡异的姿态,对控手技术要求会更高~~~~

网友B:
重心过于靠后,神仙也飞不了。

楼主:
当然不能过于靠后,起飞就会掀翻,过于靠前靠后都不行

网友C:
本人的3D还停留在吊机阶段,感觉重心略靠后可以增加吊机的稳定性,另外合适的重心,拉着升降轻微失速的时候,机头不是突然掉下来,而是整机缓缓下降,掌握好这个,降落的距离就可以很短,以上只限于扳机,应为3D我只飞过扳机。

楼主:
回楼上 是这样的 双凸翼也是这样

网友D:
个人感觉板机,重靠前点或者靠后点,影响不大,只是飞行时作调节就可以了

网友E:
重心调的自己喜欢飞状况就OK了。。。

网友F:
楼主说的一点没错,重心靠后对3D是有帮助,但新手和首飞时最好稍微前移一点,这样更容易操控。
都 说重心太靠前的飞机难飞,而重心太靠后的飞机或许只能飞一次。

楼主:
新手或首飞 将重心放在30%处, 水平提高后可以调后点尽量靠近飞机的焦点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