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虚心向前辈们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2-01-18):
龙门移动,龙门固定滑台移动,十字滑动平台,前辈们能说说各自的优缺点么?如果我想做一个使用幅面35X35专门用来处理一些金属工件的机器用以上什么结构好,谢谢了,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有条件搞重量级的十字滑台的好,

网友B:
 一般要求下,我偏向固定龙门,X和Z一起的那种,机子紧凑点~
35X35感十字的好

网友C:
如果工件比龙门重,就龙门移动,如果工件比龙门轻,就工件(工作台)移动

楼主:
前辈们能说说固定龙门比十字滑台差多少么?我是说精度方面,和制作难度方面,呵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