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想买JR11通 想法改变 准备买FUTABA12通 请教下 这 ...
原来想买JR11通 想法改变 准备买FUTABA12通 请教下 这款遥控器还行吗 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2-01-18):
原来想买JR11通 想法改变 准备买FUTABA12通 请教下 这款
遥控器
还行吗 有用过的吗?请回复下

网友A:
买12Z,不要买12FG

网友B:
原帖由
code_asf
于 2012-1-18 15:27 发表
买12Z,不要买12FG
为什么?

网友C:
我觉得你最好去遥控器那里再问问

网友D:
不知LZ飞什么飞机想买顶级控,10C,JR11还不够用?

网友:
建议直接上T14MZ 你不会后悔

网友E:
有钱烧的,估计飞F3A吧!

网友F:
同意9楼

网友G:
12z和12fg差后面的字区别,但是系统不太相同了,12z的系统和14mz一样,12fg和8fg一样。所以让你买12z,不要买12fg,如果你要便宜不如直接8f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能具体说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飞涡喷最少要12通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高师指教

网友I:
12z吧,12fg是过渡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