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秀我的z轴

楼主(2012-01-18):
Bt30主轴  2.3KW  1500转 15NM 的伺服电机  同步带传动 15:22 行程200  30KG 的气弹簧  基本上平衡
20的导轨
说实话 这个z轴是个失败的作品  我主要侧重于铣的功能 这种结构行程不够  等装好了有了加工能力 第一件事就是重做Z轴

电机轴上没有键槽  上上同步轮 钻孔 当键子

网友:
不是接的卡盘啊

网友A:
这个Z轴可不便宜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Z轴可不便宜呀!

私房钱都投这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好的主轴要用好的导轨,然后要用好的材料,然后要用好的加工,然的要用好多好多精力和钱~

网友:
Z轴做的不错

网友:
好大啊,好多的私房钱,早知道就整个电主轴了

网友:
主角是主轴

网友:
伺服主轴   太有钱了

网友:
主角是那个又短又粗的主轴

网友:
这也太猛了吧,可以攻M8螺牙了

网友:
除了一堆米我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多大的伺服?

网友:
2.3.kw?
家里用的?
楼主电费足,有钱

网友:
这个主轴有点眼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机轴的长度 都比主轴的长度要来的长  刀子的长度也比主轴长  这个设计很新颖! 想象力很丰富   很不错的设计

网友D:
应该把主轴装在滑块上方,电机装在悬空的地方。两滑块距离再大些刚性好点。看起来不怎么协调

网友E:
看着象神油的土豆,5KW以下攻丝不靠谱,另外那个键更是笑话,建议更换。

网友F:
当时设计这个主轴的时候主要考虑他用在小型钻攻设备上,兼顾轻铣,要求他能承受峰值扭矩200牛米紧固系统不崩溃,额定扭矩40牛米,应用扭矩也只是建议长期低速状态下20牛米,这样可攻M6以下螺孔,M8有点勉强,BT30刀具系统本身就不大支持M8攻丝,M8至M14应该用BT40

网友G:
能说下什么的伺服电机吗?我也在搞这个,能具体说下电机和驱动吗??

网友H:
这么好的伺服轴上钻个这样的孔实在是心痛啊!

网友I:
可以钻孔的主轴,很粗、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