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kkv5.5 2.2版解锁问题

楼主(2012-01-18):
发射机和飞控通电后,油门推到最大
电机
都不转,飞控一直是嘀嘀的声音,LED没亮。接线都正确,请问各位大虾,问题在哪里,谢谢

网友A:
KK飞控会响? 那是电调吧,没解锁当然叫了, 解锁看说明书

网友B:
油门微调下调一下就可以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