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PCM12动的控,改装2.4G 8动的高频头

楼主(2012-01-18):
请问如果PCM12动的控,改装2.4G 8动的高频头,可以用来控82.4G的接收吗?

网友:
一般发射的高频头是不分多少通道的,接受机才分,主要也就是多装几个插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果PCM12动的控,改装2.4G 8动的高频头,可以用来控8动2.4G的接收吗?
一般的改装2.4G高频头,都需要输出PPM信号,得把你的控先调到PPM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最多只能工作到8通道。当然也就可以控制配套的8通接收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以说只要买能兼容JR厂牌的2.4G高频头再把控设定成PPM就行了是吧?那各通道的定义还是跟原来的一样吗? 可否推荐一下相容的高频头呢?

网友:
不懂这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