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 Wing 30A 无刷电调质量问题

楼主(2012-01-18):
最近四轴比较火,我看着心动也买了配件组装,其中电调我买的是Sky Wing 30A,单价40元一个,本想的价格要比XXD的高,质量应该要好,结果这个质量太不可思议,完工后调试飞行刚离地,两个电调同时不工作了,四轴掉下来了,随后加电检查,电机就吧嗒吧嗒的,明显是缺相导致的,联系了航天首领的客服,客服答复是使用问题,不是质量问题,我的四轴配置是:电机XXD2212,KV1000,电调是Sky Wing 30A ,电池格式2200MA 20C,机架可折叠的,桨1045,这个配置会过载吗,客服答复
航天首領店:小菲

(15:37:17):
中间做了什么  把它弄坏了 再来换或者怎样
是不可能的
你可以考虑再买两个

客服不给处理,我将电调分解,检查功率管的情况,发现有5个场效应管的电阻为0,看来问题就出现在这,同时在检查是否还有其他元件损坏情况,没有发现异常,故障如何发生,在排查管子时发现烧的这批管子中的型号为D43BN/fds7764A,D45BN/fds7764A,这次排查发现这两个电调被烧的原因是由于使用了不同型号的功率管,场效应管本来并联使用要选参数批次一致的管子使用,让人万万没想到的居然使用不同型号的管子并联这样必烧无疑,看来这个电调不是使用造成的,是厂家的疏忽造成的。
总结:Sky Wing 30A 电调质量差,并且没有售后保证,客服服务态度差,后期要是买这个牌子的电调要注意了,我用160元买来的教训给大家做参考.

网友(2012-04-29):
去年我也买过,也挂了,管子脱焊都掉出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  什么牌子啊  做这样的东西?  有图片吗?看看哦

网友:
我就领略过了!我的是场管烧掉了一个!我拆开看了看用的全部都是垃圾堆里面掏出来的二手元件!我自买的管子自己焊上去了就好了! 索性把所有的管子都焊下来丢掉了!全部换新的!并且我是焊了两层双倍的管子并联焊接!电流增加的一倍!使用至今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网友:
fds7764A,这才是型号,前面那个不过是生产编号。可能不是同一批的,但绝对是同一型号。
你可以自己买几个fds7764A换上去,很容易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