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的风火轮六轴

楼主(2012-01-18):
     升级的风火轮六轴机架(强度高,超结实),轴距650,恒力盘式W4822/570KV电机 ,APC1238桨!5200MA/4S电池.

理想部分:
     1, 经飞行测试,可安全负重1.5千克的航拍器材,飞行12分钟左右。

     2, 因此机负重能力大,完全可以用二只大容量的电池并联使用,达到续航二十分钟以上,在室内测试了一下,能轻松的带上一台2200克重的冰箱稳压电源飞行。

不理想部分:
      多轴用盘式电机做动力,抗风稳定性比普通高速电机要差很多!

网友:
求中心板和电机座延长座链接~~~

网友A:
楼主就是个多轴狂人!!

网友B:
lz又换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又换电机了

呵呵!为了提升负重,原来的4轴带不动单反!

网友C:
六轴的稳定性不如四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是个多轴狂人!!

中山兄!我这是折腾!

网友D:
回复 楼主:

购能折腾的,电机多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购能折腾的,电机多钱?

0.248K一只

网友:
能放段视频上来不

网友E:
能pm下中心板是哪里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pm下中心板是哪里买的吗?

中心板是模友123-123转让给我的,我只做了部分改进。这几天我地一直下雨,等天晴拍视频!
下图是我改进后的机架和模友123-123的六轴原图:

网友:
很不错  ,我现在也有六条臂准备升级呢
楼主确实发烧啊

网友F:
楼主厉害啊,这款电机测试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厉害啊,这款电机测试效果如何?

等天晴后详细测试!

网友:
够能烧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轴的稳定性不如四轴好

真的吗?能给讲讲吗?愿闻其详!

网友:
稳定性主要还是电机和桨的搭配吧

网友G:
盘式电机不是抗风性差,是大家在使用时,一直强调高效率,忽略了转速。多轴的桨是固定螺距,只能通过调整转速来改变升力,转速太低,相对来说,飞控给一个信号,单位时间的转速量少,反应慢,所以盘式电机,大家都通过加重来调整,加重后,质量越大惯性越大,稳定了,但反应还是慢的,只是相对稳定了。如果大家不信,可以把装有盘式电机的四轴减到最轻,看看还会不会稳定?盘式电机都是低kv为主,高kv效率就不高,但对于其他电机,效率还是高的。(不知这样解释合理不,试了这么多,总结出来多轴对转速有一定要求,除非多轴采用直升机的结构,可以改变螺距)

还有,大家有没有注意XA或DJI的电机kv,理论计算转速都在10000转以上的 。如果盘式电机不好,DJI不会配这个在六轴上吧。

楼主可以试试5S电池,10寸桨,这样稳定很多。效率问题,只能考虑加大电池了,
重量也会大一点,但拉力有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六轴的稳定性不如四轴好

我以为只有我才有这个感觉。
也不知道为什么。
6轴除了加大负载,稳方面真的不如4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盘式电机不是抗风性差,是大家在使用时,一直强调高效率,忽略了转速。多轴的桨是固定螺距,只能通过调整转速来改变升力,转速太低,相对来说,飞控给一个信号,变化就很大,所以盘式电机,大家都通过加重来调整,加 ...

我已是第二次折腾盘式电机了,对于盘式电机用于多轴为什么抗风稳定性要差一些我早就发过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3995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帖子都看过了,你也说出问题所在,盘式的kv都是比较低的,但你有没有试试高kv呢?盘式电机不是不可以高kv,是高kv高电压后,效率变低了,所以大家都想用高效率的,商家也想卖电机时效率好看点。

DJI的六轴,盘式电机选的是kv650的(4s),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个道理,一定要上高kv??再说,DJI的电机效率也不可能高出市面电机很多吧,这样选kv,没理由啊。

楼主:
明天来做个试验,我把1,3,5电机装盘式电机,2,4,6装GS/750KV的电机,看看能不能达到提升负重和抗风稳定性!

网友G:
回复 楼主:

这样不同电机混装,会不会不好啊
楼主,2834这边也试了,kv太低也不稳的,把电压加上去就很稳了。

相信DJI能搞好盘式电机,你也可以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2, 因此机负重能力大,完全可以用二只大容量的电池并联使用,达到续航二十分钟以上,在室内测试了一下,能轻松的带上一台2200克重的冰箱稳压电源飞行

那时候总起飞重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不同电机混装,会不会不好啊
楼主,2834这边也试了,kv太低也不稳的,把电压加上去就很稳了。

570KV电机原来4轴时经测试,用1147桨飞行稳定性最好!力效也不错!换了六轴后分别也用1238和1147桨飞行测试,总觉得稳定性没4轴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时候总起飞重量是多少?

总飞行重量4000克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飞行重量4000克左右

看来加大浆的拉力提升不少啊!
我用1047的6轴也就是3000g左右的最大起飞重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用4s吧,转速太低了,用加重稳定的方式不是太好。用5S试试吧,kv570上6s不能可以不?你也可以问问电机厂家。

网友:
KV300--400  6S1P  4500克  1238,这样可以达到比较理想的稳定性,如果重量不够就直接6S2P吧,这样续航时间也起来了。

网友:
不过随便怎么搞,六轴的稳定性是肯定赶不上四轴的

网友:
LOLO打算弄四周了?

网友:
增大桨、增加轴数,都是为了降低空气向下的流速v,从而让悬停的功率P(P=f x v)变小,续航增加。因为P=fv,所以力效f/P与v成反比。因此,明确一点,本质目标是降低v。

低kv是为了大奖,盘式电机,扭矩大,还是为了大桨。现在用了盘式电机,用了大桨,用了更多轴数,转速下来了,所以v小了。其实不一定要用降低转速的方法来降低v。降低转速的方法,大桨的加速性能差,结果抗风性能差。

我这样推理应该没错。
下面的话就不敢肯定了:
还是用盘式+大桨+更多轴,改用螺距小的桨,这样转速不低,类似直升机的小桨距悬停,而v仍旧很小。如果螺距小到用2倍转速,推动空气柱的体积和原来一样大,是不是能够提高稳定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得没错,但用大桨还是个问题,正反桨螺距选择不多呢,大桨对转速没保证。

其实盘式电机上高电压,力效低了,拉力是变大了,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力效都比同重量的电机要好的。

所以提议盘式+小桨(12寸以下)+多轴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到四轴上去,要不就V8,但V8体积太大,搞折叠或可拆卸的又太麻烦,还是四轴省事。

楼主:
       今天用4轴,  恒力盘式W4822/570KV电机,5200MA/4S电池.分别装上:APC1238,APC1147,APC1447桨进行测试,

      经飞行测试,只有用APC1147桨飞行稳定性和抗风性能能够满足航拍,带负载1000克,3.6V报警,飞行十一分钟。带负载2000克,能够飞行6分钟。稳定性和抗风性比六轴好多了!

网友:
全套万元了。